USB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05):
请教各位高手,现有一块七彩虹马CNC19 VER2.0的主板,各方面正常,就是USB口不能使用,GHOST、也安装过系统,用随机带光盘装驱动,USB针上也有5V电压,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查数据和时钟也就是2脚3脚的对地数值 偏小 可能连接的电容漏电 南桥短路 偏大可能排阻和南桥空焊。

网友:
  中间的 信号线对地阻值多少 高压800应该是空焊 当然还有排除48m的时钟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多点可以量中间两脚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全部U口都不行,南桥挂了,但也有试过INTEL865板上IO坏的.

网友:
可以用PCI转USB的卡来代用,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跑一下DATA CLK的线,看中间是否有排阻,然后断开来确实是不是负载不良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量两条数据线阻值。。还有CLK 48M。。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

网友:
我的夜是这问题啊   怎么修啊

网友:
90%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个人觉得你可以找一个前置usb转接线试一下好不好用,如果不好用,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了,还有就是综合着打一个板载的usb 2,3脚的阻值。如果不正常就基本上可以换南桥了。当然滤波电容曾经也遇到过,不过相对于南桥坏的机率来讲还是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