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开机断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5):
一开机便断电,测5V 3.3V正常输出以为老毛病,加焊了ADP3205,无果,购回两片3025换了仍不行,因为凭经验没有仔细检查,走了不少弯路,最后量CPU供电点阻值为零,短路了,拆掉对应的两个电感,测阻值正常了。把后级电容拆了,还是短路,最后拆掉CPU后
面的稳压二级管,阻值正常,装上电容,通电,OK了。

网友:
如果是CPU没供电一般都是加焊ADP3205就能好

网友:
有经验加实力还是好事呀

网友:
楼主的稳压二极管有没有装上?

网友:
不能完全依赖经验,不然也会走弯路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是易坏元件

网友:
CPU没供电是通病啊这机器

网友:
共有四个二极管,坏了二个二极管,还有两个拆掉了,没装,用了一天没问题就给客户了

网友:
维修经验害死人呀,这个机器好像ADP3205坏的还真不多,基本都是空焊,楼主的故障应是通病中的例外了,焊好后,记的装板时固定主板的那个黄螺丝不要装,还有就是D壳下面的脚垫记的补齐。一般不会再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