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0 散热太差 请大家出点解决方法

楼主(2010-06-05):
Acer 4930 散热太差  请大家出点解决方法

机子运行个十多分钟就很烫了, 有拆开清理过CPU风扇那 ,但没什么较果。有时还因为散热关机。

  我想要换一个风扇, 另外换了风扇后,还想让其风扇,不让温控芯片控制他转,  也就是一开机 这风扇就一直工作着。

     请问这样我要如何改线,CPU风扇的供电从哪飞线过来好。     是USB接口还是哪 ?

   这样一改要注意什么 ?

网友:
黑线接地,黄线不接,红线接个3VRUN就OK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从USB飞的线

网友:
找一个开机后才有3V飞一下线就可以了,换风扇记的清理风道,要不可能效果不理想的

网友:
哦  谢谢 了   我认为还是USB飞信方便 容易 ,

“黑线接地,黄线不接,红线接个3VRUN就OK了 "     不过这个 3V RUN  中 RUN 是什么  ?

   哈哈

网友:
飞个USB 5V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