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哪位哥们帮帮忙,内存RST检测看不懂

楼主(2010-06-05):
我有一条笔记本内存,HYMP112S64CP6-Y5 AB  华硕机器上的,偶尔要死机蓝屏

网友:
我的内存颗粒为 hy5ps1g1631c 不知道怎么判断是哪一个芯片坏了

网友:
我也期待结果

网友:
哥们,帮帮忙,看一下,指点一下,感之不尽

网友:
没搞过笔记本的内存不感言

网友:
第三,四颗有问题

网友:
以畫面來看是第3 ,4顆  ,建議先換第3顆再跑rst 試試 ,第4顆可能是被第3顆干擾成壞位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不敢乱下结论..毕竟没搞过笔记本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