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抖屏 求助!

楼主(2010-06-05):
一台HP 6535S 刚过保修,一开始屏最下面二三毫米的位置有条细线,换屏不划算叫他就这样子用用,没几天,出现三条线,最下面两条,最上面一条,而且屏还上下抖动。一开机就有。 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一般什么问题多线。屏线还是屏啊?
求助

网友:
有没有外接看看,这个屏的嫌疑比较大, 也不排除屏线和接口部分。

网友:
最好换个屏看一下是屏故障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直接换吧

网友:
先把子屏线两头用洗板水清洗,接上还抖的话,把B、C壳拆下,把屏线拉直,搬动几下看有无反应,如果还拌,建议换屏线,这种现象一般不会是屏的问题。再则楼主可以用点屏工具去点屏。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屏,上次换个,是SL400的

网友:
楼主换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可以去HP维修站换的....

网友:
去换屏吧 别想了

网友:
屏的事,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