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不认,我是新手。

楼主(2010-06-05):
控制芯片型号为:MW6208e 290891-5 05HT1125
缓存型号为:SAMSUNG 828 K9LBG08UOM CAD077XX
有供电,,晶振起振一脚为1。4V,,一脚为1。16V应该是正常的吧!
我记的是断接控制芯片那两 只脚就可以认的上了,,,帮帮忙,,,急呀!
芯片

网友:
两个芯片都补焊过了。。。刚打开U盘的时候晶振有一只脚掉了,接上在电脑上还是认不上,,,测那个发光二极管,一只脚对地,一只脚阻值692。。。。。其它小东西测过,没有坏的

网友:
是未知硬件还是插上根本没有反应?

网友:
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
没有任何反应,建议楼主把晶振换了试试,应该是摔过的,晶振都脱焊了.

网友(2010-07-06):
如果硬件都检查没有问题的话,找到flash芯片,短接29和30脚就可以了,然后用u盘检测软件测一下,能检测到的话,就可以用格式化或者量产了。否则证明硬件有问题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