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500插适配器死机

楼主(2010-06-05):
HP DV2500插适配器死机,取下电池,只用适配器开机进不了系统就死机了,硬盘下面的温度很高。高了也会死机,拆开后,裸板开机,CPU供电场管很快就很烫了,手都不敢摸,南桥温度也高了,

网友:
看一下开机电流多大,此机显卡是通病,先换个U试试

网友:
先看看电路上的电容有没有性能不良的。如果电池能正常使用的话,应该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查适配器是不是输出电流不足,U供电MOS管发热换电容试试

网友:
你用的是原装的还是OEM的适配器啊

网友:
看看你的U好不好

网友:
检查一下南桥那边

网友:
测试看看适配器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你不用可调电源测机吗?

网友:
死机,是INTEL独立显卡的吗???建议你先看看机器的风扇口是不是都堵死了,然后做下散热看看

网友:
现在是插适配器不开机啊,用电池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