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100换CMOS电池后 开机一横点在左上角闪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6-05):
客户一台东芝R100    换CMOS电池后   开机有一横点在左上角闪     进不了系统    有那位同行碰到过   。分享下    先谢谢了

谢谢朋友们的提示     故障圆满解决    在BIOS里设置了就OK了

网友:
装硬盘了吗?是不是系统坏了

网友:
要么是硬盘不引导了,还有就是系统崩了。

网友:
装硬盘了

网友:
也有可能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