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引起自动断电

楼主(2010-06-05):
今天,我碰到一块GA-G31M-ES2C,用的是ISL6312电源管理芯片,送修的时候可以点亮,用户说不可以点亮,后来装上机箱又不能点亮了,这板有断电自动上电功能,CPU转一下,就不转了,由于断电很快,不好着手,又没假负载,想到最先能点亮,估计会不会虚焊,用力压了北桥,真能点亮了。想不到这板虚焊也会马上断电,还请大师们分析电路。

网友:
  我认为,虚焊要看虚的位置,如果在供电脚位,就会造成供电芯片保护。也就断电了。或者说是掉电。如果虚在AD线。通常表现为能触发不亮机。

网友:
直接上BGA加焊北桥吧。G31的板子都是这叼样

网友:
我经常能碰到这样的主板,我首先要考虑是不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这板子最容易空焊的是CPU座,NB容易损坏不易空焊

网友:
G31有这样垃圾,空焊?  看来BGA得自制一个

网友:
把桥给做了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上AMD  CPU的板虚焊的多啊

网友:
可能是不过内存,所以引起断电的吧

网友:
什么时候把CPU、北桥、南桥做到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