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CPU有发热,南北桥均有发热,找不出问题

楼主(2010-06-05):
主板不跑码CPU有发热,南北桥均有发热,测各电感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等信号正常的,也很用边压了CPU,南桥,北桥,代码卡一样没什么动静,一样是:00
请问高手指点(478针的 SIS的芯片组).

网友(点评):
00就是CPU没有工作起来,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如果是SIS的那掉点的可能性相当大呀

网友:
你会不会CPU上错了啊,则板子不支持赛扬D。

网友(2011-04-13):
我也有块板这个问题,就是没人给答案啊

网友:
塔姆的,怎么看不到

网友:
CPU寻址以后的事了,有点复杂了

网友:
什么座子的
是CPU坐的问题 啊

网友(2013-05-16):
你的主板带AGP插槽吗,如果带了建议上奔腾CPU看看,我遇见过,之前客户用的845主板不集成网卡,用的CPU赛扬D 2.66, 老死机,北桥问题电容鼓包给他换    了  还是一样,叫他换了一块845带AGP曹,没有报好价系统钱都没有赚。

网友:
还给他一个高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