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2G U盘无法识别

楼主(2010-06-05):
金士顿2G U盘无法识别,量电压正常,二根数据线也正常,只是无法测量时钟,这种问题是主控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需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看看,我这有个软件可查看主控芯片,发给你.上面找到主控芯片型号后再找相应量产工具.

网友:
就是这个软件,怎么8M就上传不了,提示文件过大,是不是我权限过低?群联助手V1.3.楼主实在不好意思,上传不了,你到百度里搜下这个软件下载吧.

网友:
识别不到,怎么能用量产工具呢。

网友:
是不是插到电脑上一点反应没有还是有反应,楼主可以换个晶振试下。

网友:
测量晶振两脚的电压,正常的应该有压差。

网友:
这种晶体是贴片式的,由于没有这种晶体,暂是没有弄。

网友:
直接换晶振看看啊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不识别的是晶振坏啦楼主的优盘摔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