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KBN-VM的板子 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05):
一块华硕KBN-VM的板子 问题求助
此板接电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是板子短路, 但测了电源接口 ,又没有短路的 , 4pin的12V也不短呀。 但如果接上CPU,这个12V就短, 主板不上U 和内存, 也无法触发, 但如果不插4pin U功电,板子是可以触发的。
我想现在问题是在 CPU功电那一块了,但测了上下管,也正常呀, 没有对地的。 ,
请求大师们指点 ,这个我要如何排查问题的所 在。
谢谢了
华硕
cpu

网友:
不插4PIN就可以触发,说明还是CPU供电电路问题或CPU本身有问题
你先换个CPU试一下,能确定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可以确定是板子的问题 ,因为我不插U 也一样不能触发, 只要不接4pin ,接U或不接U就可以触发。

网友:
有的主板,不加U是不通电的。4PIN口是干嘛用的,不就是CPU供电吗.......?CPU换个试一下,这个动作一定要作的。

网友:
楼主还是送修吧,,,,AMD的U很容易挂的,小心在损坏你一块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