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楼主(2010-06-05):
接手一台NC6000的本本,来时时亮时不亮,一想这不通病来着吗,拆机加焊CPU供电IC,上机,不行,还是老样子,这个机器出了个我从来没见过的问题就是,加内存掉电,不加内存没事,心想加焊北桥吧,加焊完以后真的正常能用了,什么都好了,可装机完了以后,开机开了一会又不亮了,现在是电流跑到0.44左右,请问各位会是那里问题呢

网友:
  内存还是没过吧 能抓到sm 的波吗

网友:
重做北桥呢

网友:
量一下所有电压有没出来,再量有没CPU复位,再用示波器打波形

网友:
测量各部分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要是不亮的时候你看电压出来没有,要是CPU电压没出,建义你换了蕊片和长管,有可能蕊片本身或是管子已软鸡穿

网友:
量下各电压 出来没。。
不行再把北桥  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