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2003 不开机

楼主(2010-06-05):
     在下小菜鸟一只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块技嘉8IR2003主板 不开机 上电开测开关针有5V电压
接着再测IO开机控制107脚 无开机信号输出 测IO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 开机信号输入正常 南桥供电32.768晶振电压0.8V正常 PANSWH开机信号检测正常)
判定IO损坏 淘宝一个4大洋 换!

换完后还是不开机 测IO工作正常有开机信号输出 不放弃 不修好不吃饭 找图纸 看资料!
结果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误认为Q166和Q64是开机控制三极管!
汗 走了一圈弯路。

重新找 找到了开机控制三极管Q164 测量其E极电压为高电平 不对!

顺藤摸瓜 用二极管档测量 发现开机控制三极管E极与IO 107脚不通 看图纸上面写的应该是通的啊!
先看看有Q164E极有无短路 测量330欧 应该正常! 在基地看过大虾们飞过线 我今天也飞飞!

由于从8712 107脚太密不好飞线 我就选择了R1664 这飞了一根线!

飞到开机三极管E极

飞完后 就这样!哈哈 有点难看!

  问一下大虾 PS-ON 12 20   PS _ON 20 29 这个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新手有些不是很懂!

网友:
哎 好冷清啊 一个留言也没有 晕
电路图上的 PS _ON 20 29  后面的数字20 29是什么意思?
新手上路

网友:
图片来自QQ空间,未经允取不可引用,

楼主你的图片在哪里?

网友:
汗 重新编辑! 我就不信传不了!

网友:
哎 好冷清啊 一个留言也没有 晕
电路图上的 PS _ON 20 29  后面的数字20 29是什么意思?
新手上路
引用 网友A:

那些数字是指电路图的页数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感谢5楼的解释!

网友:
厉害,不过线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