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风扇改为长转,对机器好还是坏?

楼主(2010-06-05):
散热问题,是笔记本的一个大话题,在下抛砖引玉,希望各位谈谈看法,以利共同提高。

结束时间: 2010-9-3 10:04

正方观点 (94)

我认为改长转对机器是好的,理由如下;有的机器散热不良,不改长转的话蕊片受热会让蕊片受热而损坏,当然改长转的话会让风扇寿命短,但比起蕊片损坏来还是值得的。

反方观点 (27)

改风扇是个短期的办法,妥善处理好各个地方才是正道。才是金牌维修应做的。

网友:
老机器用,时间长了,由于器件参数变化,难免发热比以前大,常转是好,但风扇坏的快。

网友:
只要风扇没问题风道没问题,一般没啥问题

网友:
要风扇寿命还是主机寿命。显而易见。呵呵。

网友:
改长转好,返修的少,客户也不烦

网友:
改长转不是个长久之计。要是长转好的话就不需要温度控制电路 来控制风扇的转速。

网友:
INTEL的不要改,AMD的可以改

网友:
长转肯定对机器利大于弊,就是风扇容易坏

网友:
达不到节能目的,提高散热效率。加速风扇损坏。风扇噪音增大。对主板散热利大于弊

网友:
有好处,但是有时候会导致其它问题,譬如IBM的H8资料问题,还有就是电池使用寿命剪短,当然没办法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个成本最低

网友:
不改不行的,不然没多久就返修。
有的机子即使改了长转拷机温度还是70°以上,
心里边悬着~

网友:
偶认为是好的,快速又有效,只是电池的时间就短了些

网友:
不太好。电池电量消耗太快,风扇使用寿命缩短,有时使整机电流增大还要烧东西

网友:
AMD CPU 加 N卡的。机器风扇改常转。这样对机器扇热好些。

网友:
改常转不仅噪音太大而且风扇的寿命严重缩短,等风扇不转了机器还在使用会烧坏机器的

网友:
对某些温度特别高的, 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由机器故障来定了  这方法大家都知道

网友:
效果非常的好

网友:
比较赞成改3.3V电压,保留风扇原电路,这样噪音小,寿命也很长

网友:
风扇长转,对主板肯定好些,因为板温度不高没那么容易老化

网友:
比较赞成改3.3V电压

网友:
改成常转的笔记本可能会比较好点吧

网友:
散热效果是可以,但是噪音太大,且比较耗电,CPU风扇寿命也会降低。

网友:
  我学习的时候已经这么做,其实很不愿赚那样的昧心钱,
  散热不好可以用辅助散热设备,长转把USB5伏电压拉低了,使其他USB 设备供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致工作不良,或不正常,最大缺点就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噪音是很大的,会影响顾客的休息,
  对这样的事,只能看面对行业是什么心态,对顾客着心,总觉得不犯错

网友:
风扇长转,在使用AC的情况下无所谓了。使用电池的情况会造成整机电流更大,发热量增加。尤其是对+5V的电路有很多影响。风扇长转,对维修人员来说,或许是个好办法,甚至对顾客来说,烦点,声音大点都没事,不出问题就行,也算是个好办法。对着楼主的这个标题“对机器是好是坏”,我持反对意见

网友:
我无法评论是好还是坏,我只知道实际维修中,对发热量大造成故障的机器都是改长转。

网友:
对机器来说一直风扇长转是有好处的。。。但人性化来说的话风扇长转是没好处的啊坏处多多啊!~外出玩个没多少时间没电了难过啊!~

网友:
风扇长转好!长期降低主板内部温度!

网友:
风扇长转 总比返修的好啊

网友:
肯定也有好处 也有坏处   要看对什么机器了

网友:
改长转是不得以的方法
后果:电池待机时间短、风扇坏的快、出风口很容易堵、噪音大
好处:散热较好,平时温度较低(运行大型程序的时候,温度还是一样)

网友:
我就经常改风扇长转,对机子是好的

网友:
如果客户同意的话改风扇自然是改风扇比较好的,因为改了风扇静下来的时候风扇的响声会很吵。而且很多笔记本的BGA故障都是由于散热不好引起的。至于说风扇的寿命问题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台式机的风扇一直转也是用好几年都不会坏的,笔记本的风扇虽然可能是有差别的但是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风扇便宜,芯片贵,定时加润滑油维护也可以获得好效果,磨损也不是很厉害

网友:
要想取得胜利 难免会有牺牲

网友:
就客户和我们维修人员的利于比而言,还是改了得好,老是返修,有的客户会发飙的!

网友:
老机子发热太大了,改长转好!

网友:
一般改了还是好点的啊·
  只是用电池的话··
电池的电用的快咯·

网友:
这个问题提出来有意思吗

网友:
我认为风扇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散热的各个细节和笔记本整体设计的改进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