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AMILO La1703本本电流到0.8A不动,点不亮

楼主(2010-06-05):
FUJITSU     SIEMENS    AMILO  La1703的本本,待机电流0.02A,按POWER键,触发后电流到0.8A后不变,屏点不亮,由于该机无miniPCI插槽,只有PCI-E插槽,PCI-E诊断卡显OU乱码,检查待机+5V,+3.3V,正常,DDR2供电1.8V正常,DDR2上时钟无波形,只有1.06V直流电压,CPU供电有,但是上CPU有0.8V供电,拔掉CPU有1.5V供电,CPU温度正常,该CPU是SOCKET S1的也就是AMD638针CPU,时钟14.318,33M,48M均有波形,郁闷了,是内存无时钟引起的点不亮??还是CPU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给小弟指个思路啊

网友:
按照不跑码维修,先查CPURST#出来没?BIOS,北桥,CPU,CPU座FSB总线都有可能引起不跑码!

网友:
只要是AMD的u,就换,感觉AMD的不经烧

网友:
咋上pcie诊断卡啊,你有图纸啊

网友:
我觉得U的可能性也是有换个看看,先简单的在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