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上半部图像时有时无

楼主(2010-06-05):
今日修一个杂牌的显示器,故障为图像上半部时有时无,初步判断是场块虚汗所致。拆开发现场块是TDA8712.补焊后故障依旧,检查发现在图像没有时,六脚的电压没有,二脚和六脚外界有一只二极管,拆下测量正常,更管一个有故障排除。
此管在场块的散热片的下面,常时间高温,造成稳定性不好,维修时应注意。

网友:
既然是杂牌,也应该有牌子啊,你说的这些不知道什么时间能碰上,用的东西不一样,同样的故障,这辈子能不能见到就不一定贵了

网友:
场块是正负供电的少了一组电压吧

网友:
我修过和你的现象差不了多少,我换了8172就好了,我修的是北泰的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8172的通病,先补焊,换电容二极管和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