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为大家上传一个ST系列指令,给有需要的人

楼主(2010-06-05):
这也是我在网上下的。希望有需要的人看看

网友:
我现在会一点点的修盘。有朋友需要硬盘固件的我有可以给你们

网友:
发错了吧。这 是显卡区的。

网友:
压缩包内容如下

ST系列SA区初始化指令
[post] ST系列SA区初始化指令
I,,22
别忘了先备份
----------------------------
解析st指令Y E T命令的含义
YE0 E50 T5 T50
T5是校准磁头
T50是使指令生效
用完后要全盘清零
否则都是间断坏道
Y是砍头指令
-------------------------------------
酷鱼七,F级故障维修方法与经验
以前收到酷鱼的不认和有坏道的还好修,但F级就没办法了。
这几天与一些硬盘界高手一起研究,终于可以修复到5-6成了,本人不敢独想,特写些文。
只为大家提个思路,如有不同意见,欢迎交流(但就不要有脏语)。
首先,我要否定网上留传的”热交换法修复F级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热交换后回写固件,凡是有酷鱼七维修经验的人都知道,每个酷鱼七盘的固件位置都不一相,你热交换后你能写进去吗?
其次,我们要分析一下酷鱼七F级形成的原因。为什么酷鱼七有F级,而酷鱼四没有F级?大家看一看电路板就知道了,酷鱼四的ROM是1M的而酷鱼七只有512K或没有(希捷节约材料)。(详细的下次再写)
修复,与MAXTOR一相的方法。引导,重写内存,做自动校准。
注意事项:
1,无法引导:主要是硬盘还没有就绪,你可以等硬盘转几分钟再引导。
2,引导失败:主要是电路坏或盘体坏。
3,低格固件区出错:你可以在指令模式下输入N2,,22后按Ctrl+T再跑。
4,报没有SN:你可以手工输入一个,用#号指令。然后输入N2,,22后按Ctrl+T再跑。
---------------------------------------------------------------------------------
日前接修一块ST380410A盘,故障为不认盘,接线进入COM控制窗,加电进入F级,按J或JEF断电再加电不能进入T 级(此法屡试屡败未曾成功过),按过D和B ,又按过CTRL+V,按过CTRL+N,还按过什么不清楚了,最后按了一次CTRL+C(软重启),COM转接板上的指示灯不停闪亮,显示窗口不停在有内容向上滚动,几分钟后显示.PMSTR。(一阵狂喜)。按CTRL+Z,进入T级,查看各项信息正常。..........做常规检查修复正常完毕。
----------------------------------------------------------------------------------------------------------------------------
酷鱼7200.7用Y指令砍头
40G Y20
80G Y21
120G Y22
160G Y23 酷鱼7200.7最大值;
---------------------------------------------------------------------------------------------------------
在终端中输入的指令序列为:
2>sc97d,0
2>r,5,1
2>B200,200
2>/1
1>U 4000
1>/2
2>C200,210,1
2>sc97d,0
2>w,5,1 Barracuda ATA V
--------------------------------------------------------------------------------------------------------
ST连续坏道的维修方法.
ST连续坏道维修方法
ST对于有规律的坏道或异响,是磁头的问题,这里我们不说。只说前两种 硬盘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全盘红绿点非常多。一种是坏道不多,但是连续的无法加入。
解决第一种,全盘红绿点或红绿点多的盘,使用指令来进行处理。 这里需要感谢“俺是菜鸟”提供的方法
首先需要用串口线(PC3K带这种线,也可以在网上买到)。进入WINDOWS 98/XP/2000系统,进入附件/通讯/超级终端
然后选择串口一/再选择9600波特率。即可。进入这个程序后,接上串口线在硬盘跳线位。再拉电源
然后执行CTRL+Z 什么屏幕会出现T/> 现在输入N31,,22 再执行CTRL+T。这时进行固件自检。
检测需要注意的如果固件有问题会出现*号,如果没有表示固件是好的,可以进行硬盘自动是,这是硬盘自动检测,而不是自校准
如果没有*号,选择在T/>输入N50 回车
再CTRL+Z 进入T/>输入N50,22回车,T31,,22回车CTRL+T 即可开始。出现硬盘自动检测需要等10分钟-20分钟或更少。屏幕会出现数字跑动
当然,你可以不等数字跑动,直接将硬盘关电,接在单独的电源上,如果硬盘红绿点多硬盘进行自校准可能需要24小时或48小时或更长
大家可以做一个,只要成功了,相信大家心理就有底了。 自动测试并不能进行坏道修复。做完以后需要接在串口上再N50 我输入的是几个,号就是几个
就是自校准,SELFSCAN是自修复,不要弄混了
完成N50结束后,需要进行效率源的ST修复软件,将目前的坏道通通加入到P表中。一般只需要加一次。加完后对全盘进行清零。再将剩余的坏道加入到G表内。如果是连续的坏道。G表加不进去的也不要管。再按照以上说的方法进行一次自动检测。这时候硬盘即可修复。连续坏道没有了
这个方式其实比自校准要好。因为我试过用U6自校准做死的盘或走到50的盘,就是无法做完自校准的盘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处理
是的,大家手里有做不完自校准的盘。写回固件可以用这个方法试
每种方法都有他特别的好处,他不要指望他是万能的。多注意方法,多试试就可以了。
还有,再作T31,,22前,多加一个命令T5
看有否磁头有损坏的,如没有,磁盘的头你听听,会不断的寻道
有坏,就会敲的
然后再作T31,,22
坏的,就不能作
最近,修复了好几块希捷的u系列的硬盘。故障基本一样,都是不认盘。
基本方法是用指令来实现的。这里涉及到一些希捷硬盘的基本概念,
其实,这些硬盘不认,是因为age参数错误。所以在ide中导致不认。我们可以在com线下,认盘,然后在T级下,改正age值。即可。
具体方法:在t级下,键入N50(这里50是正常值。其他的值错误,可以通过“;”来查看age值。)回车,然后^T即可。正确的话,会提示:当前硬盘跳线(主从盘)的信息。
------------------------------------------------------------------------------------------
西捷酷鱼硬盘的SELFSCAN详解!
[post] 其实用指令来实现西捷酷鱼硬盘的SELFSCAN是很简单的
具体的指令有两种
1:I指令
2:N指令
具体的方法是:
(运行的平台PC3000的PC-SEGATE和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都可以
其实用什么平台都是一样的,只要能够发送指令就可以了啊}把硬盘的COM线接好,等待硬盘的型号显示出来以后,执行CTRL+T 切换的T级工厂模式下,然后用;命令查看硬盘的参数信息
例如:age=50 type=a1 .................
然后回车,键入N2,,22 ,回车 ,然后按ctrl+t执行当前操作
如果没有出错信息提示的话,表明SELFSCAN已经启动成功了
如果有出错信息的话,那么有可能是你的硬盘有其他的模块坏了,从而导致不能启动SELFSCAN功能
在启动SELFSCAN的时候最好不要断电,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硬盘西捷的SELFSCAN不像 迈拓硬盘,在中途断电,可以在加栽电源,硬盘就会有自动进如selfscan模式了。
西捷的不行,断电以后,在加栽电源的时候,要执行 ctrl+t 才可以继续执行selfscan
在启动了硬盘的selfscan以后屏幕是没有变化的,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键盘上的 “."命令来查看SELFSCAN的进程,具体的是看LBA=XXXXXXXX这个xxxxxxx就是硬盘扇区的进程。也可以用";"命令也可以查看,就是看,AGE有没有变化
在selfscan作完以后,接上COM终端,硬盘会有提示AGE50 OK!
以上是用N指令,
I指令的格式是:I1,1,1,22
对于西捷酷鱼硬盘作完SELFSCAN以后不认盘的维修!
在西捷酷鱼硬盘指令上面讲的很清楚
1:如果要想启动SELFSCAN请先备份好你的硬盘的SA区的数据
2:硬盘在启动了SELFSCAN以后,将会清除硬盘的SA区的数据
3:在作完SELFSCAN以后,如果不认盘,请把备份的SA区数据写回硬盘
其实酷鱼硬盘在做完SELFSCAN以后,不认盘的原因是:
硬盘在做SELFSCAN的时候,会破坏硬盘的MICROCODE
也就是说,硬盘的ATA接口的模块,这时,我们只需要,从写这个模块,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建议大家在做SELFSCAN的时候,从第31部做起,
如:N31,,22 然后回车,在按CTRL+T执行即可!!
-----------------------------------------------------------------------------------------------------------
希捷7200.7(120G)维修实例
1.不认盘,进PCI检测报F级;
    2.调速写APP,CERT,ATA等写不进,换了块板试写.当写完APP后退出
    3.再次进入后关电可到T级模式,输入3个头的SN号并开自校;
    4.一直等,开到AGE=08没有敲,便让它挂在单独电源上;
    5.第二天,拿到超级终端上一看,AGE=50;
    6.接下来便只写ATA和建ID,认盘,OK
-------------------------------------------------------------------------------------------------------------
比较实用的指令,有些是软件跟踪出来的!
U系列指令
清P表
/1
N4,,22
N4
清SMART表
/1
N1,,22
N1
UX自校准
N7
W
A U6/8/10工厂自校准
N07,,22
W
B U6/8/10工厂自校准
N04,,22
W
磁头测试
E1E
T5
砍头
YE0
T50
U系列找盘
Ctrl+R
解鱼7密码
.
;
/2
?
sE82C,0
r,0,10
B200,200

B206,206
/1
U4,2000
下面都是2字一组的
/2
sE82C,0
w,6,1
酷鱼指令
查看ALP表
V
查看G表
V1
查看P表
V2
清G
i1,1,22
清P
i2,2,22
G-P
V
V1
i1,1,22
i2,2,22
重建SMART
/1
N4
N1
清空SMART
/1
N1
查看REMAT表
V4
清空REMAT表
i4,4,22
A级自修复
N36,,22
B级自修复
N3,,22
A级自效准
N2,,22
B级自效准
N2,AA,22
工厂坏道修复
N30,,22
停止自效准
N50,,22
轨道内部低格
i,,22
鱼7关头
Y20
鱼4/5/6关头
YA0
磁头测试
/2
电极停转
/2
Z
电极启转
/2
H
快速修复
N2,,22
-----------------------------------------------------------------------------------------------
指令修复不认盘的希捷硬盘
最近,修复了好几块希捷的u系列的硬盘。故障基本一样,都是不认盘。
基本方法是用指令来实现的。这里涉及到一些希捷硬盘的基本概念,我不太清楚。也要各位弟兄支持。
其实,这些硬盘不认,是因为age参数错误。所以在ide中导致不认。我们可以在com线下,认盘,然后在T级下,改正age值。即可。
具体方法:在t级下,键入N50(这里50是正常值。其他的值错误,可以通过“;”来查看age值。)回车,然后^T即可。正确的话,会提示:当前硬盘跳线(主从盘)的信息
--------------------------------------------------------------------------------------------------
st维修教程
1、 按CTRL + Z可进入内部工作模式,然后屏幕上出现提示符 T> ,表明硬盘已经处于内部工作模式
2、 Ctrl+L 查看固件版本(PCB)
3、 , . "(标点符号) 查看内部状态信息
4、 Ctrl+T 执行当前程序段
5、 $ 更改硬盘的系列号
6、 /1 更改内部工作模式级别为1级, 同样有 /2 /3 /4 /5 /T.....
7、 进行固件自检:输入N31,,22 再执行CTRL+T
(1)需要注意的如果固件有问题会出现*号,如果没有表示固件是好的,可以进行硬盘自动是,这是硬盘自动检测,而不是自校准
(2)如果没有*号,选择在T/>输入N50 回车, 再CTRL+Z 进入T/>输入N50,22回车,T31,,22回车CTRL+T 即可开始察看磁头有否有损坏通过“;”来查看age值
出现硬盘自动检测需要等10分钟-20分钟或更少。屏幕会出现数字跑动当然,你可以不等数字跑动,直接将硬盘关电,接在单独的电源上
如果硬盘红绿点多硬盘进行自校准可能需要24小时或48小时或更长大家可以做一个,只要成功了,相信大家心理就有底了
自动测试并不能进行坏道修复。做完以后需要接在串口上再N50 我输入的是几个,号就是几个,就是自校准,SELFSCAN是自修复,
不要弄混了

8、 砍头Ctrl+T->YE0->E50->T5->T50
复原Ctrl+T->YE1->E50->T5->T50
用指令实现ST的砍头
首先接好COM线,进入软件后接通电源,出现如下提示:
Err=0016
Err=0016
Err=0016
看来硬盘的磁头有坏,自检无法通过,这时按指令“.”出现如下提示:
Pgm=00 Trk=379E(379E).1.085 Zn=A Err=00 ErCt=0000 Hlth=0000 CHlth=0000 Ready
看到了提示Trk=379E(379E).1.085中379E是磁道数,1是磁头,085是扇区数。
看到了这个提示说明磁头1正被选中,那就说明磁头1坏了。只要不是0头坏就可以了。
下面利用Y指令砍头,先运行指令“;”出现如下提示:
Age=50 Type=E2 MxCyl=4979 MxHd=2 MxSct=1E0 BSz=0200 TCode=0000
看提示Type=E2,E2中E是类型,2是磁头数,说明磁头为0、1、2共三个头,现在砍掉1、2头,使用指令“YE0”出现如下提示:
U10 - ST315323A ,03.02
VBPIConfig: 08, FF, FF, FF
RamHeadMap: 00, 01, 02, F3
Total Capacity= 00995060
      SCyl ECyl H0 H1 H2 H3
      ---- ---- -- -- -- --
Zone 0: 0064-0075 518 NIL NIL NIL
Zone 1: 0076-066C 648 NIL NIL NIL
Zone 2: 066D-0CE3 624 NIL NIL NIL
Zone 3: 0CE4-128D 608 NIL NIL NIL
Zone 4: 128E-1931 588 NIL NIL NIL
Zone 5: 1932-2007 576 NIL NIL NIL
Zone 6: 2008-251B 555 NIL NIL NIL
Zone 7: 251C-2A43 540 NIL NIL NIL
Zone 8: 2A44-2F75 522 NIL NIL NIL
Zone 9: 2F76-3489 504 NIL NIL NIL
Zone A: 348A-397D 480 NIL NIL NIL
Zone B: 397E-3ED5 450 NIL NIL NIL
Zone C: 3ED6-4433 432 NIL NIL NIL
Zone D: 4434-4979 396 NIL NIL NIL
接着输入指令“N50”后按“Ctrl+T”出现如下提示:
ATRst
PMstr with Non-conform"gSlv
说明砍头成功。
这时热插把电源看到如下提示,看硬盘型号变为ST35112A,硬盘已经变成了5G了。
Interface task reset
Ref 6A - Head Mask 0A00 - Head Mask 0900 - Switch to full int.
            Ready
U10 - ST35112A ,03.02
.PMstr with Non-conform"gSlv

9、
Ctrl+W,Ctrl+S ------------立即中指测试,改变寄存器状态回指令接受状态。
Ctrl+Q     -------------继续、延长指令测试状态。
Ctrl+W,Ctrl+Z-------------中断测试,改变存储器状态回00状态,等待命令。
Ctrl+E     -------------IDE接口状态测试。
^F       -------------读取段寄存器记录
^G       -------------写队列堆栈(跳转)
^I         -------------控制寄存器堆栈(跳转)
^K       -------------保留选项
^R       ---保留选项 (这个指令只有在驱动器马达起转情况下才有效)^S         ------------当前执行地址段快照(记录logo)
Ctrl+T     -------------开始执行指定测试  uW  Z7Q`
^V         ------------ Interface Command Echo and Activity Trace Toggle
^X         ------------Interface and Niwot Command History
^Y         -------------逐行显示驱动器Smart参数
Ctrl+D     -------------查看、显示寄存器工作状态
Ctrl+L     -------------DSP存储器版本信息
Shift+!     ------------测试寄存器60H-FFH地址
Shift+%     ------------测试硬盘的序列号
Shift+^     ------------测试访问时间
Shift+#     -------------硬盘驱动器参数
T n(n=1/2/3…..40)开始测试
N n(n=1/2/3….40)给Age赋值
En(n=1/2/3…..)输出测试结果
J n(n=1/2/3…..)以行方式输出结果(J4命令对U4/U8/U10)
D n(n=1/2/3…..)以连续方式输出结果
(D2命令输出全部测试结果和显示状态)
Y设定存贮器Model
# 设置存贮器HDA的S/N号
$ 设置存储器PCB的S/N号
R 读取寄存器的TMOC
W 写寄存器的TMOC
Hx (x=0……..4)挑选测试磁头
Sx (x=4……1330H)校对存储器柱面参数(U5/U6和酷鱼可能无效)
Z 电机停转
U 启动电机
F 磁道配置选项
。综合测试选项
/1 /2 /3 /4……../T 切换内部工作模式
测试状态参数:
C…13校对磁头区
30 扫描磁盘表面,重组有缺陷的扇区

3F 误差状态显示
3B 测试扇区状态
05 反向测试扇区
06 正向测试扇区
1E 测试磁头的平均访问时间
C..13校准磁头着陆区
01 初始测试变量参数
8..B 测试硬盘容量大小
02 配置存储器的伺服区域
接入存储器的接口
22…26读写测试存贮器表面
1级 命令: 存储器操作命令
Bxx,yy 显示缓冲
xx - 欲显示的缓冲编号。注意:若显示的缓冲为读缓冲,则低亮度显示的字节不能与写缓冲中的相应字节相比较。
yy - 欲要相比较的缓冲编号。 (不匹配的数据高亮度显示), 若 xx 为读缓冲且 yy 没有输入,则与写缓冲中相
应数据匹配的字节低亮度显示;而不匹配的高亮度显示。
Dx,yyyy,zz
显示存储器
从xyyyy 地址开始显示256字节的存储器内容
x - 地址大于16 位时的高位
yyyy - 地址大于16位时的低16位或16位地址
zz - 高亮显示与此值相匹配的字节
E
擦除系统信息,设置所有参数为缺省值
*** 必须重新开关驱动器电源才能使此命令生效
读取跳线信息
返回信息
Jumper: yy
yy = 00: Slave (没有使用跳线)
yy = 01: Master with ATA slave or single drive (跳线安装在靠近 ATA 电缆的位置)
yy = 02: Cable Select (跳线安装在靠近串行线连接器的位置)
yy = 03: Master with non-ATA slave (两个跳线都安装了)
显示Flash ROM 的设备码,生产商代码,用户缺省算法选择字 (ASW), 和备用的缺省ASW。
命令执行完后驱动器会重新启动。
Nxx
SMART 串行口控制
xx – Level 1 N 子命令
= 1 – 创建 SMART 扇区
= 2 – 更新 SMART 属性 (与接口命令中的 SMART D3h 选项相同 )
= 3 – 更新SMART 固件
= 5 – 转储 SMART 属性数据
= 6 – 转储SMART 阈值
= 7 – 转储 G-表
= 8 – 转储紧急事件日志
= 9 – 转储P-表
= A – 转储two hour Health 日志
= B – 运行 DST 短测试
= C – 运行 DST 长测试
Sx,yyyy
编辑存储器字节
x – 地址大于16 位时的高位
yyyy – 地址大于16位时的低位或16 位地址
此命令将连续读出存储器中的字节,并在字节改变时刷新显示内容
输入修改的字节后,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DEL – 重新编辑同一字节
CR(^M) - 关闭并退出
LF(^J) - 编辑下一位置
Ux,yyyy
编辑缓冲字节
此命令与上面的S命令相同
Vxx,yy,zz
检验并计算保留区 CERT, RWF, CSPT, DEF 正常的拷贝
xx = - 欲检验的FILEKEY (与level T中的 d 命令相同,除了下面的)
= 0D – CERT FLSH (用于自动刷新)
= 0E – AT FLSH (用于自动刷新)
= 0F – AT_STUFF
= 10 – Security (没有使用,由驱动器固件自动下载)
= 11 – 生产商信息
= 12 ~ 1B – SMART 相关内容
= 1C - 写保护
= 1E – SKIP_TRK
注意: 尽管有时以上FILEKEY的完好拷贝的数量显示正常,实际上严格说他们并不是正常的。
yy = - 若没有输入,则只计算正常模块的数量
- 若输入,计算拷贝的数量,保留仅用于DE内部使用。
Zz = - 若没有输入,只计算正常模块的数量。
- 若输入,计算磁头的数量,仅限于DE内部使用。
比较PCB序列号与系统扇区中的序列号
若两者相同,则输出“01”,若不相同,输出“00”
此命令用于检测是否更换了PCB板。
Yxxxx
转换柱面号为 gray 码并显示结果
xxxx - 指定欲转换的柱面号
fxxxx
使用存储在保留磁道的AT-或CERT 代码对FlashROM进行编程
xxxx = AAAA 使用 AT (用户) 代码
xxxx = CCCC 使用 CERT (工厂) 代码
使用 SDLE 将代码下载到保留区
mx,yyyy
编辑存储器字。与 level 1中 “S”命令的操作相同。
yxxxx 将 gray 码转换为柱面号,并显示结果
xxxx - 指定欲转换的gray 码
设置 PCB 信息并更新 flash
使用者会被提示输入 PCB EC#,PCB S/N 和 PCB P/N。 此功能用于PCB工厂写入PCB#, EC# and serial #后,到了驱动器工厂需要自动重新写入信息。
显示 PCB 信息
显示使用$命令写入的 PCB 信息
硬盘物理工作级希捷维修指令——2级
Вх,у   显示缓存, "х" – 缓存字位数,512的倍数"у" – 作为比较的缓存数。
如果"х" – 读缓存,"у"没有指明,则会同相对的写缓存进行比较
Cx,y,z   复制缓存, "х" –源, "у" – 目标, "z" –复制数量
Ех,у   显示/编辑CERT记录. "х" – 显示记录数量,如果没有指明—则显示当前纪录,
如果х = 0—清除当前纪录"у" – 如果已输入, 则仅显示带有"у"错误码的纪录
Нх     选择物理磁头"х"
Sx,y   定位到柱面"х"磁头"у"
H     旋转主轴
cx,y,z   比较缓存块,"х" – 第一块的开始, "у" –第二块 "z" -块长度
r,y,z   由当前服务区轨道计算扇区 "у" – 开始扇区号, "z" – 扇区数量
X     显示区域分布
硬盘物理工作级希捷维修指令——5级
---------------------
Ax   Set stack adr cmd
Bx   Set brk pt
C   Cnt aftr brk
Dx   Dsp mem
E   Erase EE
Fx,y Fnd dat
Gx   xct adr
Hx   Slct hd x
I   Hrdwr tst
Kx   Chg clk spd (1=slow)
M   Mov rom to ram
Px,yy Pgm EE adr
Sx   Dsp/mod mem
Vx,y Dsp schd
Wx   Wrt mem
Xx   Set XREG adr
Yx   Dsp gycd, cyl x
i   Init adaptv EE
yx   Dsp cyl, gycd x
Z   Disable intrpts
Lvl 6 - Batch file cmnds
------------------------
Bxx   Run batch file xx   Dxx   Display file xx
Ex   Enter btch file 8,9   @x   Btch file label
*1   Batch file pause     *6   Stop on err
*2,xxx Btch file dly x ms *7,xxx Set btch loop ct
*3,x   Branch label x     *8,x   Dec btch loop, goto lbl x
*4,x   Incrmt hd, brnch x *9   Stop on no err
|x   End btch entry, set file #
B2   Stats dsp     B4   Trkg analysis
B7   Hd swt dsp   B6   SRS btch file
B8-9 User batch   B31 1 burst corr
B32 2 brst corr   B33 3 brst corr
B34 1 brst 4 sct   B35 Altn asgn tst
B36 2 brst 1 brst B37 Frmt bad tst
B38 Data cmpr tst B39 ECC test
B40,41 Set drive type - start cert
Lvl 7 - Rd-wrt buf cmpr
-----------------------
Axx,y Set tst space (see ?D)
Bxx   Dsp buf xx
Cx,y,z Cmpr buf, y blks at x to z
K     Dsp stats
Mx,y,z Mov buf, y blks at x to z
Px,y,z Data x(3 bytes), lngth y(bits), buf z
Qx,y,z Wrt-rd cmpr y blks at sctr x, wbuf = z
Rx,y,z Rd y blks at sctr x into buf z
Sccc,h Sk to cyl,hd
Vx,y,z Rd y sctrs, strt sctr x, cmpr to buf z
Wx,y,z Wrt y blks at sctr x from buf z
X     Fill buf 10-7F with rndm data
Yx,y,z Set/dsp rtry cntrl
Online cmnds
------------
ctl D Tgl actn code dsp
ctl F Sgmnt stat
ctl G Intf stat
ctl P Tgl pwr cyc
ctl Q Frgrnd resume
ctl R Drv micro soft rst, Niwot stp
ctl S Frgrnd pause
ctl T Restrt dflt pgm
ctl V Tgl intf dsp
ctl X Dsp dat at X reg
ctl Z Exit to DIAMON
< or > Dec or inc rw idx sctr
{ or } Dec or inc srv idx sctr
`     Stats dsp
"     Xfer stat
~     Intf stat
.     Online stat
;     Mach stat
Gen use cmnds
-------------
/x   Chg lvls, x = 1-8,T
Lx,y Lp nxt cmd (x=1 cnt on err)
=x,y Wrt dta y to mem adr x
+x   Dsp cntnts of mem adr x
\   Qck call btch
---------------------------------------------------------------------------------------------------------
希捷硬盘sf命令整理及可行性分析--没有用砍我
希捷硬盘的尤其是u6的sf方法和文档很多但是都写的很简略没有能够让新手能够操作的,现在我整理一下以供新手操作。
sf首先要备份ata模块,因为sf的时候硬盘会破坏掉ata模块,造成parallel port(并口)不认盘,这样的话你就郁闷了,然后是换板,换成cert工厂板,但是你要是有cert rom文件可以自己制作,澄清一件事就是有人说桃花岛主的sfu6有问题,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打开bat文件自己体会一下是什么意思,另外对目标文件用winhex打开看看,里面一般都会有asci符号提示,至少版本号都有,位于文件的最末尾端。
备份模块的命令:
u6dle /c1 /s576 /u=2 2
u6dle /c1 /s576 /u=4 4
u6dle /c1 /s576 /u=5 5
u6dle /c1 /s576 /u=6 6
u6dle /c1 /s576 /u=7 7
u6dle /c1 /s576 /u=8 8
u6dle /c1 /s576 /u=9 9
u6dle /c1 /s576 /u=a a
u6dle /c1 /s576 /u=b b
u6dle /c1 /s576 /u=c c
u6dle /c1 /s576 /u=f f
u6dle /c1 /s576 /u=10 10
u6dle /c1 /s576 /u=11 11
u6dle /c1 /s576 /u=12 12
u6dle /c1 /s576 /u=13 13
u6dle /c1 /s576 /u=14 14
u6dle /c1 /s576 /u=15 15
u6dle /c1 /s576 /u=16 16
u6dle /c1 /s576 /u=17 17
u6dle /c1 /s576 /u=18 18
u6dle /c1 /s576 /u=19 19
u6dle /c1 /s576 /u=1a 1a
u6dle /c1 /s576 /u=1c 1c
u6dle /c1 /s576 /u=1d 1d
u6dle /c1 /s576 /u=1e 1e
备份flash的命令:
u6dle /c1 /s576 /u xxxx.bin
下载文件的命令为
下载flash:
u6dle /c1 /s576 xxx.bin
下载ovly_cct
U6DLE /C1 /S576 xxxx
----------------------------------------------------------------------------------------------
酷鱼维修方法
酷鱼III、酷鱼V、酷鱼VI在T级下的使用:N8,,22执行厂家自校准CTRL+T
酷鱼7200.7执行厂家自校准:A级-N8,AA,22   B级-N2,AA,22(注:在二级指令下工作
关天酷鱼硬盘实行G转P的指令用法
在T级下进入1级“/1”,在1级输入N1就可以进行G转P ,按CTRL+T执行,直到完成
利用指令修复希捷基本通病的维修方法
1.s 的用法:s/c1 /s384 /yu5 *.ata (写ATA)
        s /c1 /s384 *.fls   (写FLS)
2.做SC,
  1.N2,,22 从第二步做起,可修复50%的固件问题,因为ST硬盘在1面有备份。做完后,大部分不认盘,回写ATA.fls.
  2.N31,,22只扫坏道。
  3。SC结束显age =50,
3.不认。硬盘不认,
    1.是age参数错误。所以在ide中导致不认。然后在T级下,改正age值。age=50,即可。
2有的是pssport出错,有的是CERT CODE 出错等等涉及到一些希捷硬盘的基本概念及原理,本人不做讲述。
4.固件可以代换的,例如3.75和8.75 是可以互用的,
5.出现STRUFF UNREADABLE 的解决方法如下:
所有的操作均在T级工厂模式下
1:在T级工厂模式下输入F指令,出现了struff >的提示时,在其后输入ASCIFE(这个主要是将硬盘的信息恢复的出厂值,输完以后
按回车键
2:再次输入F,这时也会出现STRUFF>的提示,在其后输入ASCI1E,并在其后输入硬盘的型号,用ASC码来表示比如ST340016A就输入
535433343030313641同时要在所输入的数值后面加上31个20
3:在第二部完成以后,在输入F指令,然后在STRUFF>后输入ASCI83(...............)
     在输入F指令然后在STRUFF>后输入ASCI3C(.................)
以上括号里面的是硬盘的容量,用的是十六进制的数字来表示的
容量的表示方法如下:
20G   -----5AB80254
  40G --------B57004A8
  60G---------CFB006FC
  80G---------6AE00951
希捷鱼盘的维修技巧
ST鱼盘的维修技巧
一. 判断故障
ST鱼盘的维修与其它硬盘完全不同,正因为PCI提供的维修方式大部份基于ST COM指令,所以在判断ST盘故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在这里只说关于PCI能维修的范围的故障
1. 根据COM 指令终端反馈信息来判断,一定要注意硬盘接收COM指令后的反馈信息,这是判断ST故障的关键
2. 强烈建议完整的备份固件,CERT,,VENDOR DATA。这三个是必须备份的固件,如果能备份所有固件,包括CERT TRACK ,ATA OVERLAY TRACK,VERDOR TRACK。
3. 是否进行CERT TEST,首先要明白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进行。这是CERT TEST能否成功的关键。
二. 常见故障
1. ATA OVERLAY读取故障,在此故障下,硬盘不能读取相关ATA管理参数。这种故障一般来说都是因为ATA OVERLAY TRACK上有逻辑性坏轨,
    或是数据丢失。在PCI里的表现为,硬盘自检正常,进入PCI通电后BUSY灯亮,大概过20秒后所有灯全部熄灭。
2. VERDOR读取故障,多表现为STUFF WAS UNREADABLE。
3. 在硬盘自检后,报某扇区自动读取出错。这种情况就要首先判断该扇区是属于哪一个控制参数的轨上。然后进行相应的回写操作。
4. 坏道,或是色块。
5. Error Reading Reserve Track Defect List,ST7200.7 FW3.06,3.16最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三. CERT TEST
    是否进行CERT TEST,及怎么启动CERT TEST 是一件令大家都很头痛的问题,尤其是想要提高CERT TEST的成功率。
四. 维修技巧
1.固件类故障,这类故障应该是最好维修的,类似于常见故障1,一般可通过回写ATA OVERLAY来修复,对于常见故障2,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回写该项参数,二是初始化硬盘出厂设置。
---------------------------------------------------------------------------------------------
ERR 43 ERR 47”报错的修复内幕——方法两种
此问题是在在进入指令后显示 “ERR 43 ERR 47”报错(ERR 43 ERR 47报错能够自动停止),我们就开始针对这个故障修复做出说明如下:
第一种方法:
进入T>敲入T2
然后开始执行,等待完毕。
至此修复结束。
第二中方法:
进入T>敲入N2,,22
当执行后20分钟左右,停止(CTRL+C)
再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修复一部分
以上两种方法修复完毕后,必须执行"N50,,22"
N2的时候.记住 备份固件.这时可能V是备份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