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经验谈[附拆解图]

楼主(2010-06-05):
显示器维修经验谈
[附拆解图]

近日维修一批技展的液晶显示器,此批显示是同一时间购回的,表现的故障也基本相同:故障现象:通电后,蓝色电源灯闪烁,按电源键不能开机,无反应

故障分析:根据故障现象,可以判定此故障在开关电源部份元件损坏所至。
维修步骤:
打开底座的两个固定螺钉----两个电镀的装饰片---拆下底座----现在打开上下盖根据观察,因该全部是用扣位的,所以找个小一字批沿着周围撬开,注意不要太深,以免损坏里面的元件,拿掉后盖,就可以看到开关电源部分,拔掉了连接线,就可以打开拆开开关电源的组件了,观看开关电源板,发现一电解电容顶部鼓,根据本人经验,直接用同容量,最好是耐压值高过此电容进行更换,更换电容后,连接上所有的连线,通电测试,可以正常开关机,至此故障排除。下面我拆解的整个液晶显示器的构造,以便新人学习一般情况下,损坏都在开关电源部份,主控板部份很少会出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