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小影霸256M,运行不定时黑屏死机

楼主(2010-06-05):
AGP小影霸256M,运行不定时黑屏死机,我检查了下,上面有两电容鼓起,我换了,情况还不能解决,求老鸟指导
黑屏

网友:
我碰到过的是GPU虚焊造成的,后来加焊GPU解决了,供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没有鼓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换电容后,把GPU散热处理好,然后进DOS下进行全面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