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0-06-05):
最近遇到几例CPU供电问题,修得没着没落,两块富士康P4M800无核心电压,CPU主供芯片为ISL6566方块的那种,高低端管没有损坏,电源管理芯片已换过,故障依旧,请教各位问题会在哪儿?
还有几例INTEL865的板,不亮机,有复位,测的CPU主供只有0.94V左右,都偏低,分别换过高低端管和电源芯片电压还是低很多,也没修好,请各位指教或讨论,谢谢!

网友:
ISL6566是有反馈的,如果反馈电路中的取样电阻坏掉,阻值变大分压增大,与之芯片反馈脚的电压增大,通过内部比较器比较,那么芯片会调整输出波形的占空比(减小),从而使Vout变低。另一方面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失容也会影响CPUVcore偏低。

网友:
我与楼主遇到过同样的问题,ISL6566芯片,修了好几块了,都是没有供电,换了芯片不行就放弃了,一直没有查到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

网友:
导致无CPU供电的原因除了电源管理芯片及其周围元件和高低端管等,还有没有其它电路故障引起呢?

网友:
你要排查主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回复 1# 瞿兵 的帖子

网友:
查IC工作条件和VTT电压

网友:
查一下IC37脚是否有高电平???如果没有跑37脚EN脚线路.

网友:
查一下en脚的电压,跑一下en的线路。重点看一下北桥的供电

网友:
查VID组合 和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  还有工作电压

网友:
Isl6566 的,先查关键引脚: 1、2、38、39、40等VID引脚;EN脚;5脚REF也很关键,正常情况下5脚电压应该与VCORE一样

那几张865的板子,也不知道你上的是假负载还是CPU,供电芯片没有写型号也不知道是VRM10还是VRM9,如果是VRM10的芯片,上以前的老负载就只有0.98V作于的VCORE
如果上的是真CPU,还是自由0.9V,先查VID组号是多少
另外采用VRM10芯片供电的865主板,是不支持C 2.0以下的CPU哦!!!

网友:
今天又一例INTEL845的板,核心电压也是0.95,有复位,AD3168驱动三组ADP340K芯片带三对场管,查北桥供电正常,(北桥也有一路是和VCORE相通的当然也只有0.95)真不知这种故障到底是坏在哪里?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
先查VID信号是否是输出0.9V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