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5):
明基R55,广达TW3的主板,来时是主电压进不去,同事修复保护隔离电路后有点亮过机器,当准备搭起来拷机时,发现又不加电了,但是主电压及待机的3VPCU,5VPCU都有.同事换过EC97551,刷过BIOS还是不加电.

拿过主板,按开关,EC的第二脚NBSWON#3.3V有一个电压的跳变,但第4脚上的D17却没有产生DNBSWON#出来,看来问题还是EC没有正常工作起来,由于BIOS刷过,EC换过.不考虑换了,直接找EC的工作条件.第29脚ACIN有,第30脚LID551#只有0.9V,这是一个睡眠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但0.9V的电压不正常.正常是要一个3.3V的电压的.根着PDF跑电路,LID551#是LID#是通过一个接口上接睡眠开关产生的信号来控制的,但我是光板,没接睡眠开关,也就没有睡眠开关坏导致些现象.
看图,LID551#其实就是待机的3VPCU转过来的,量测电阻R335二端,一边有3.3V电压,一边确实只有0.9V电压,量阻值,电阻也是好的.也没去想是不是后面电容引起,直接把R335连起来,按开关,能加电了,这下把连接的线去掉,这个3.3V一直有了.修是修好了,但这块为什么开始会只有0.9V电压,连根线点过一次机器后,把连接的线去掉就好了呢?会不会是传说中的电容漏电造成?请各位兄弟给点指示.

网友(点评):
下掉C618就知道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有时候吧还真的搞不清楚故障多多的现象

网友:
R336电阻和C619中,肯定有一个元件不正常了。。

网友:
D11正级接的什么信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是是+3VRUN.

网友:
楼主干吗不自己验证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传说中的饼哥,谢谢你的加分鼓励.还有陈祖平仁兄及各位兄弟的指导.从这二个案例来看,我本人没有在实际维修中去把真正的问题点给找出来.下次遇到故障一定要去把故障根源找出来.这是我从你们指导中吸取的教导.谢谢!希望与基地共同进步!

网友:
根据LZ的描述   应该是R335虚焊  当你飞线时  正好也给它加焊了

网友:
应该是R335虚焊了

网友:
此种情况建议还是多烤机哦,就怕返修

网友:
电容漏电的话。应该是个持续的过程,可能是电阻假焊了

网友:
同意R335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