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5P5E要禁用USB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6-05):
       开始是电宽容鼓包了!换了10个,还有内存被顾客插反烧了一个槽和供电管!修好之后跑码了!
       装好系统,到“欢迎使用”停住了,进不去,但键盘,鼠标都没死!
       系统和其它的东西都换过。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后来禁用USB可以进系统。
       跑线发现USB是直接进南桥的!

是不是意味着桥挂了!不换桥不行吗??

网友:
  不换南桥也可以啊!禁用USB。插上pci转usb不就行了。

网友:
4组USB的阻值都正常在600多!
插PCI的USB卡进不了系统!但插PCI网卡可以进系统!我看是没的救了。
在我这里要换桥的都。。。。。。。报费!

网友:
插个PCI转USB的卡,如果板子能用就不要动了,,,这样比你换南桥要省事

网友:
USB供电正常吗??
拆了排容,还有先换个io看看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测一下USB  1  2  3脚的对地 阻值

网友:
在 欢迎使用 上停住了 先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