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调高黑屏,在线求教啊!

楼主(2010-06-05):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420M的本本,问题是黑屏,但可以正常启动系统,那就说明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有问题了。拆屏后就检测灯管是坏的,就直接换掉………………上屏,呵~~~正常了,好,叫客户明天就可以来拿了……………………今天早上客户来看的时候觉得暗了点,就想把亮度调高点,谁知道,调了两下就黑屏了,TM的郁闷,从新开机又正常了,也就是以正常的亮度进系统就没事,一调亮度就会黑屏。我怎么都觉得是高压条的问题,不知是否?请教各位了

网友:
先用个灯管代用一下,看调亮度还黑屏不?
如果还黑那就是高压的问题,不黑就是灯管的问题,很好搞的

网友:
感觉高压条的可能性大些。代换到试

网友:
先用个灯管代用一下

网友:
你刚换的灯管,前提是你的灯管质量应该不错的前提下,那就排除了灯管的问题,调高亮度后暗说明原高压板功率有点不够。接个通用的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建议,以前我就没想 过,我一般都是实测高压的三组数据分析高压的好坏

网友:
换个高压条看下

网友:
那灭了以后,还能隐约看到图像吗?如果能换高压条,假如不能,应该不是高压条!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黑屏 先确定是灯管 高压 还是主板上的问题 灯管用点灯器点一下 高压条代换一下 或者先测量高压的工作条件

网友:
高压条与灯管功率不匹配

网友:
怎么解决的,Lz应该说明一下,枉费大家的帮忙

网友:
LZ应该说下怎么解决的啊,给大家分享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