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跳线不能清除集成显卡设置?

楼主(2010-06-05):
一块杂牌865主板,使用集成显卡开机自检POST代码为2A,插上外置显卡后正常,在BIOS中查看原来是将集成显卡关闭了,但只使用集成显卡开机显示器会显示,用CMOS跳线清除CMOS设置发现不能清除显卡有效或无效的设置。

网友:
晕了,你插上了外接显卡,BIOS当然把集成显卡关闭.北桥有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