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0-06-05):
一块主板可以开机,进系统就死机。
主板上有二十多个电容鼓包了。把电容换了也不行。还是死机。
主板

网友:
那你现在还是一进系统就死机吗?你在做个系统看看,一般电容鼓包扩大是有问题的,在做个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仔细查吧
电容全挂了 要查查周围的mos管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的元件有问题了,有些换电容不是定行

网友:
给CPU供电电路查查

网友:
有些没有爆的电容也有可能坏了,那些爆的共一条线路的也换了。

网友:
查原因了,是CPU座子空焊了.

网友:
周围的mos管 多數是壞了~!!

网友A:
可能是MOS管坏了吧~~看看CPU的供电和电路啊

网友:
用枪吧U吹吹···

网友:
电源换一个试一下 可能电源问题 主板爆了那么多电容 一般都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座子虚汗说说用什么方法处理的!

网友:
座虚焊了就用BGA加焊就可以了,不行就试试看看。

网友(2010-07-20):
我很想知道如何判断MOS管是否损坏?,是量电压,还是测通断,我常看到更换显卡槽旁边的管,还有内存旁边的,和CPU旁边的。

网友:
全爆 量下供电电压高么

网友:
量量供电电压是否过高,怎么那么多的电容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