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06-05):
三星T190显示器故障现象:每4秒左右黑屏一下,每次黑一秒钟的样子,也就是每隔4秒屏幕闪一下。注意,灯管不会熄灭,指示灯跟着熄灭。这种现象不是时刻存在,有时候一切正常。解决过此类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估计有一个电容失效,还有检查开关是不是了

网友:
电源故障,有可能最大,还有MCU 中的程序出错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T190 开关触摸与调谐板是分开的
断开调协板只留开关通电测试,你会发现不会闪屏了
什么的问题?还不明白?
这个是通病!

网友:
T190这款是通病,前几天修过一台,每5秒黑次,每次黑1秒,听说过这款是通病。把其他开关拆下只留触摸开关,烤机一整天没出问题,把开关换了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