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神舟主板无声音,有电阻烧暴。

楼主(2010-06-05):
声卡芯片型号为ALC655。。刚开机看见此板声卡附近有个小电阻烧掉了,不知道多大,好像前面有个1,一般这里都是标100,,所以找了一个给代换上,,走了一下线路,此电阻到一个小电容,,,小电容相通。(此小东西接到ALC655的25脚换好通电是5V)。。。

拆下小电容此小电容是好的,那声卡芯片挂了,,,换,,换了之后开机,装系统进桌面放歌,,,,哎

还是没有声音,,以为是换的声卡芯有问题,因为是在旧板上拆的。。又重新换了一个,又进系统,还是没声音,,怪怪了,,,难道是外围电路的故障,,哎,查到有两个22欧的小电阻测小电阻不通,坏了,换,,,,

再开机,,一进桌面,,有声了,,不知道这两个22欧的小电阴是做什么的,量了下这两个小电阻的两头都没有电压。。

一小电阻是到声音排针的5脚6脚,一小电阻到排针的9脚10脚。

网友:
前置面板的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