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屏,用乐华的写什么程序

楼主(2010-06-05):
我收了一个15寸的飞利浦液晶显示器但里面没有电路板了,但屏的外观是好的。我想用乐华nt。91的驱动板来点屏。屏的接口是55针。屏是型号是LS150X05。

网友:
老屏,没有价值

网友:
接口是TTL的。你在看看是55针的吗?没有55针的转接板啊

网友:
这种明显是坏的,还去收,亏不死你!液晶屏上应该有屏型号的,上图

网友:
05的后面还应当有英文括号里面的,屏到不一定坏,驱动板不是很好配的,价格较高,有的还需要转接板

网友:
板子不见了就说明有了解的人拿了,为什么拿了?就是因为屏可能是坏的,因为屏坏板子才没用才拿走的

网友:
你传个图片,看看什么屏接口

网友:
我不会传图片。怎么传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