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p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0-06-05):
今天客户送来了一块848P的板子,拿到手后上电十二V短路,发现CPU供电管损坏立刻更换,继续上电测试故障依旧。后又更换12V供电的滤波电容,又一次上电测试短路现象消失,但是无复位,此时无思路。后来又仔细看看主板发现内存上方有两个3054,将两管调换故障排除,主板恢复正常。

我发的帖子大家都很疑惑都说是怎么修好的,其实我就是把3054这两个管互相调换了一下,并没有更换。我只是把2054的经验用到了3054上面,这么说大家能明白吗?

网友:
升级了,顶一下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管子电压不正常才换吗,不可能见到管子不分情况就换,如果管子有问题都是同类管换了也没用

网友:
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修好的,到底那个元件坏了?还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我觉的应该带有图片

网友:
我怀疑是虚焊造成的吧

网友:
3054是场效应管
这是他的通病还有3055都是爱坏的
量着是好装上去就出问题

网友:
看不明白,调换过来就好了吗
没有这么神奇吧

网友(2010-07-21):
可能是虚焊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