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3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06-05):
客户拿过来 不开机 上电 电流跑到60 左右不动  拆机 看到ATI450 南桥  二话没说 直接换个 亮了   修了好多台 A135都是换南桥好了 可能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初次接触到,感谢楼主

网友:
没有到过请问走代码吗怎么判断南桥问题啊能说明详细点吗

网友:
电流跑到60 左右不动  是0.6A吧LZ

网友:
ATI450   的发热量是不是很大?

网友:
460...450的南桥虚焊的是挺多的。。。

网友:
学习了。东芝的只修过一次。不过也是南桥那边的问题。看来东芝的南桥问题大啊。0.6A也是南桥

网友:
楼主是凭经验修机

网友:
今天碰到个东芝A135的机器凉机开机亮但是死机,热机就停到0.6左右,也是ATI450的南桥,估计是虚焊了明天加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