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K8N4x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06-05):
顶星TM-K8N4x主板开机不跑码,测量VCORE电压1.35V,桥供电1.5V,VDDQ1.2V,内存供电2.6V,上U就是不跑码,有复位,BIOS刷过,桥加焊过,还是不好,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加焊桥之前应该测一下U座到桥之间是否有空焊,如果没有并且所有供电正常,接下来应该查时钟,因为时钟发生器集成在桥里,你可以测一下BIOS的时钟到桥间是否有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