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DGD1 pro 主板无发触发 求助

楼主(2010-06-05):
一块华硕P5DGD1 pro 主板无发触发 求助

些板按开机 无任何反应,  开机针有 3V电压 ,  强制触发是可以。    请问这个板参与开机的,元件有哪些??
    请大师给明一条排查故障的思路。

网友:
这块板应该是新蓝品牌机里的,你发张板子的图片上来了,大家就会帮你分析。

网友:
看lz的等级牛x.查一下的晶振还有桥的待机正常吗

网友:
跳线----查短路----IO,关键你现在说的清楚,你修这块板所做的动作流程写下来。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
华硕和V星主板都有自己专门开机芯片

网友:
先查基本的工作条件
3VSB 32.768  CMOS跳线等
如果都正常,就需要查IO 南桥的关键信号,如RSMRST、SLP等关键信号了
这需要LZ提供IO的型号
这款机子应该是IO参与开机的

网友:
多是I/O的问题,先换I/O看

网友:
谢谢大家  特别要谢谢 ”逸风 “   pandaxiong ”         是换了IO 才搞定 。

网友:
楼主才地道 问题解决了就要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不要辜负了大爱对你的一片热心!支持楼主的做风继续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