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维修省钱攻略

楼主(2010-06-05):
高压板一边有短路的话!即使高压包没坏,我也会去掉有问题的那边高压包,去掉场管,然后去掉高压ic的保护,然后连接两边的反馈线!场馆好的话还可以留用,有谁有神经病还可以把2灯管拿下来,一般没那功夫!我这么做可以有两个好处,1 省钱 ,2 减轻电源板的负担 3 高压板只有一边发热,另外一边去掉以后自然高压板的散热也好了!坏处就是要多测试一下,毕竟没有保护了么!要绝对的保证灯管没有问题,没有打火,不然打火起来可惨了!最好是把滤波换一换,也没几毛钱,我觉得修液晶别的都可以省,不能吝惜滤波电容,因为散热不好,电容很容易变质!

网友:
加入高压板无法修复的话!我喜欢用2灯的高压板,灯管发热量也会大大减小,并且减轻了电源板的压力,延长了灯管寿命,以后还在我这边修的话,假如灯管老化了,我可以把另外两根未用灯管放上去,所谓一举两得,并且用两根灯管,亮度并没有什么损失!

网友:
是个好办法,我之前还换灯管,有一个有问题屏就不亮,现在又多学了一招

网友:
去了保护有时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
所以我说要保证灯管不打火,就算去了保护高压板还有保险

网友:
我认为灯管坏了可以用楼主的方法。高压板有问题还是修上的好,加一个高压板也没多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