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173

楼主(2010-06-05):
精英P4M800主板,400和533内存都可以用,诊断卡D3,测8脚RT9173,1脚2.19   3脚4脚1.11,5-8脚3.42,谁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先查供电 时钟等最基本的工作条件

网友:
烤北桥试试

网友:
你的内存供电不对,2.1V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
内存供电不对(2.5v),查内存供电,把供电修好。9173   1脚应该是2.5v-2.6v的电压。3脚4脚1.25v。

网友:
不要去管9173,这个是产生VTT电压的。输入2,2V 输出1.1,他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
关键是输入2.2V这个电压,这个是内存工作电压

你看看是不是RT9218控制两个MOS管产生的
也可以先换一下MOS管,关键是上管

网友:
内存电压明显不够,查MOS管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是MOS管的问题,看下上官是否是5V输入,3,3V输出,如果这样就换下官,如果上官输出电压低了就换上官,也可以直接在DS级直接接个整流二及管,难看一点而已

网友:
先查 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些 基本信号吧

网友:
LZ说过,400和533的内存都可能用,说明,此主板可以上DDR1内存和DDR2内存,看看是否有跳线在内存槽边上,上什么内存它就用多高的电压供电,但有的主板有跳线。

网友:
内存供电偏低。。RT 9173是好到 没坏 看下内存供电MOS g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