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思路

楼主(2010-06-05):
   来了个板子上电触发后就 马上掉电,    只查20针故障照常 。   查所有供电阵脚对地阻止都正常    下面该查那

网友:
  南桥烫不烫?  可能还有短路没查出来,仔细量量。

网友:
查开机电路,开关针触发到断电期间,电压是多少?
什么板?IO什么样的,参与开机吗?
先量开关针电压吧,把数据发上来

网友:
发贴要说明主板型号以及测试过程,并加对测试元件加以描述

楼主先查CMOS跳线是否正常, 开关电压

网友:
查主板电压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