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静态电流测试(续一) (新加内存不过电流状态)

楼主(2010-06-05):
(接上期)
SONY PCG-6HP5 电源19V4.7A,接口DC6*5,带针,待机电流16MA。

三星Q70,电源19V3.16A,接口DC5*4,带针,待机电流17MA,开机子0.36,1.09,1.29,1.33,1.09,0.95,0.96,1.12,1.33跳动。

联想昭阳E200 三块板子,主板,电源板,声卡板,电源19V3.16A,接口5*2.5粗针,待机电流33MA,开机电流0.9,1.2,1.35,1.1,1.39,1.53(屏亮),1.95(到硬盘),2.53(进XP)

。上述测量不带电池,带光驱,硬盘。进桌面1.35,读硬盘2.55。

IBM T41,电源16V4.5A,通用头5*2.5,待机29MA,开机显卡不过1.5A。取显卡芯片,上加220度,下220度。下245度可导致PCB起层。

神天运F2000D1,电源20V3.25A,通用DC头,5*2.5,待机103MA,开机0.54,0.66,1.04,1.11,1.28,1.35,1.06,1.66(屏亮)。

海尔W66-G,电源19V3.42A,通用DC头5*2.5口,待机13MA,开机0.99A,1.11A,1.24A,1.36A.

SONY VGN-FW27(PCG-3D1T),电源19.5V4.7A,接口带针5*4口,待机13MA,开机0.53A,1.33A,1.27A,1.16A,1.65A,2.55A(屏亮),2.38A(图像出现)。

IBM R60E,电源20V,接口带针5.5*4.5口,待机MA,开机。

IBM T43,电源16V4.5A,接口普通2.5插孔,待机52MA,开机0.83A,1.48A,1.66A,1.89A,2.25A(屏亮有像).

华硕Z92J,电源19V4.74A90W,接口标准2.5插孔,待机27MA,关机37MA,开机0.84,0.86,0.89,0.94,0.91,1.29,1.43,1.32(亮).

ACER 3410,电源19V4.7A,接口标准2.5插孔,待机38MA,开机。

华硕A8SC,电源19V4.74A,接口普通2.5插孔,待机28MA,开机0.88,0.93,1.43A.

联想 昭阳 E255,电源19V3.16A,待机36MA,开机0.47,0.52,0.68,0.76,1.02,1.22(亮)。

联想 旭日410M,电源19V3.42A,待机9MA,开机0.85A,1.02A,0.88A,0,85A,1.11A,1.26A(亮),关机25MA。

联想 14002,电源19V3.42A,待机11MA,开机30MA,1.02A,1.22A

联想SL400,电源20V3.25A4.5A,三芯带针,待机14MA,开机350MA,1.1A,1.2A,1.39A,1.15A,1.48A(屏亮)。

华硕P4M本子,老型号,电源19V4.7A,普2.5接口,待机2MA,开机600MA,1.08A,1.51A(亮)。

SONY VGN-S36CB,电源19V4.5A,接口SONY带针,待机2MA。

COMPAQ X1000,电源19V4.7A,接口小2.5,待机2MA,开机0.12,0.68,0.88,1.02,1.47(亮)。

华硕K40AB,电源19V4.74A,接口普2.5,待机13MA,开机1.2A,2.4A,2.6A,2.5A,3.01A(亮),正常工作1.8-2.5A变化。

IBM T43,电源16V4.5A,接口普2.5,待机51MA,开机0.7A,1.26A,1.41A,1.68A,2.06A(亮)。

神舟承运L555T,电源19V4.2A,接口普2.5,待机19MA,开机1.04A,1.39A,1.26A,1.04,1.09A,1.54,1.89A(亮有像)。该机显卡8600,桌面下工作电流2A左右,运行游戏时电流3.1A

左右。

华硕S5200,电源19V2.6A,接口小2.5(同HPV3000),待机15MA,开机0.41,0.76,0.89,0.78,1.06(亮),关机后24MA。

神舟天运Q730S,电源19V3.42A,接口普2.5,待机51MA,开机0.47A,0.63,0.75,0.65,0.77,1.04,1.24(亮)。

ACER TM3010,电源19V3.42A,接口2.5细针,待机9MA,开机0.41A,0.54A,0.68A,0.86A,0.75A,1.04A(亮),1.21A。

ACER TM6252,电源19V3.42A,接口普2.5,待机5MA,开机0.56,1.29,1.34,1.42.1.38,1.52(亮)。键盘排列同TM3010,但接口位置不同。

TCL K10,电源20V3.42A,接口普2.5,待机53MA,开机0.57,0.93,1.02,1.09,1.22亮。

LENOVO R60,电源20V4.7A,带针接口,待机6MA,开机0.68,0.95,1.22.1.38.

HP 6531S,电源19V4.74A,带针接口,待机20MA,开机0.84,1.04,1.22,0.98,1.27,1.58(亮)。

ASUS F80C,电源19V3.42A,普通2.5接口,待机22MA,开机0.12,0.61,0.98,1.34,1.54,1.68,1.39,1.27,1.85,1.95(亮)2.12A。内存不过时,电流停在1.27A.

ASUS Z92J,电源19V4.74A,普通2.5口,待机26MA,开机0.39A,0.61A,0.85A,1.27A,1.37A(亮)1.54A。内存不过电流停在0.85A。

三星X05,电源19V3.42A,三星带针2.5接口,待机15MA,开机0.55,0.75,0.81,0.95,0.98(亮),1.5A(自检)。

IBM X30,电源16V4.5A,普通2.5口,待机47MA,开机0.22,0.43,0.72,0.81,0.79,0.78,1.08(高),1.45(启动XP)。

DELL D620 电源接口DELL专用带针,19.5V3.34A,待机11MA,开机0.18、0.61、0.85、0.98、1.05、0.95、1.12、1.27、1.33、1.48A(亮).内存不过电流停在0.82A.

THinkPAD R61E,电源20V4.74A,接口带针,待机47MA,关机后27MA,开机0.63A,1.27A(或1.38),1.11A,1.33A,1.22A,1.48A(亮)。

联想E42L,电源19V3.42A,普通2.5接口,待机41MA,开机0.52,0.83,0.48,0.85,0.77,0.81,0.88,0.93,1.02(亮),内存不过停在0.81A。

COMPAQ N600C,电源18.5V2.7A,普通2.5接口,待机22MA,开机0.47,0.68,0.74,0.77,0.84,1.07,1.15(亮),内存不过电流停在0.47,不装内存停在0.64。

网友:
  好                 我          学习了

无锡易修 -5

网友:
很强大,收藏了,方便回来

网友:
精华帖子出来了,等了好久,第一部分在那里?

网友:
多谢,正需要这个。这些可是辛苦总结出来的。

网友:
好资料,我真的向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LZ分享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这个有意义吗,只有CPU,内存,主板,电流也不一样,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啊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这么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的积累啊,LZ真强了

网友:
太经典了。。谢谢楼子的分享精神

网友:
感觉用外不大

网友:
只有一些电流的变化 用处不大

网友:
根据电流变化可以判断机器待机是否处于正常,如果待机为零或几MA说明机器的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如果待机为数百MA,说明网卡或EC或PCI设置有短路。如果收集多了,多数机器内存不过,显卡不过,北桥不过,CPU不过都是有规律的。

网友(2010-07-08):
联想新上市的Y450的电流就特殊,与以前的机器变化很大,内存不过停在1.39左右,待机7MA,只要开机,电流就直接在1A以上变化,屏亮时1。72A。

网友:
真的很实用,精华呀,

网友:
这是一些机器电流的调变过程好像没多大用阿

网友:
各种机器的待机电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菲克斯
的帖子
请问楼主,你的这些数据是光板测试的,还是整机测试的。

网友(2010-08-18):
本为准备自己也搞一下,没想到楼主先搞了,坐享其成了。不过谢谢楼主了。辛苦了!!!

网友:
我收藏不了,系统有问题,冲这我要装系统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很用心呀,随说本子情况各不同,但对我们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楼主真是太狠了。这么多你怎么记的。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资料十分有用,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