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EO 1400有时键能用,有时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06-05):
   客户送修时,说本子的键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多次开关机,键盘都没有出现问题。拆机后发现该机的键盘不像普通本子,通过FFC软线直接与笔记本主板相连接,该本子是键盘选接在触摸板的电路板上,再通过软线与笔记本主板相连。在触摸板的电路板上,分出几个功能板,其中一个是电源开关和CAPSLOCK三个指示灯,另一个是静音和多媒体播放键。观察触摸板电路板,发现多媒体播放键是与键盘复用。
   在多次测试中,发现键盘不能用时,多媒体播放键上的指示灯全亮,能用时则上面的指示灯不亮。对触摸板上的管理芯片(键盘,不是触摸板)加热补焊后无改变。后将多媒体功能板的连接线拔下不用,键盘恢复正常。
  因为多媒体功能板不常用,故屏蔽不用,键盘功能恢复正常。
  维修此机时,因为笔记本键盘不通用,如果我们新购一个键盘,则有可能导致库存积压。所以通过排除法解决。该板真实故障是触摸板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