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飞利浦170V7液晶显示器电压问题(以解决)

楼主(2010-06-05):
请教各位:一台飞利浦170V7液晶显示器出现开机显示几秒就黑屏故障,有图像。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型号715G13-1。测2组电压分别是14.17V和4.71V,这2组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我用一台其他牌子的好液晶显示器把高压接到故障机上面测试灯管,也是亮十几秒就熄灭了。请知道的朋友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4.71有些偏低,但这应该不是亮一下即灭的根本原因。分步检查,逐一测试。

网友:
电压正常,灯管出问题了,用外置灯管试试

网友:
已经查到故障原因,是一组灯管问题。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已经把液晶屏拆开,是其中一根灯管在一端断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