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 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0-06-05):
     各位大侠好!
      今收到三星943NWX 19显示器一台,用户表示亮一下就黑屏,第一次加电测试能亮10分钟左右,然后就是黑屏;重新打开电源开关只亮不到一秒时间就黑屏,根据论坛里面的兄弟的经验,更换高压变压器(TMS92903CT E 07TM50A)后屏幕直接黑屏,只有在关机时有轻微的闪动,原变压器型号为TMS92903CT E 07TM52A;怀疑其他部件,重新换回原变压器故障依旧;
      现求助是否其他部件有故障,或者换的此变压器不匹配,望遇到此问题的兄弟解释一下(另:此电源板为  BN44--00123(G,H)  MODEL:SIP--W19MK(A,B,C,D))。先谢过!

网友:
有时维修遇到的故障可能不止一个,有可能2个,也有三个的。

网友:
这种故障90%是高压包坏 一组绕组开路,楼主检查下灯管,还有新的高压包也检查下

网友:
其中一根灯管性能不好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你的判断是 高压板  含是灯管老化的问题   你这样盲目下手是找不出故障的

网友:
943有同时灯管和高压线圈坏的情况,还有就是有时换了新的高压线圈后,原来的高压供电保险亮一下也坏

网友:
高压线圈坏了,,通病,。

网友:
用外置灯管先套一下,不要东拆西拆,不小心又把故障扩大。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目前检测中...

网友:
机器测试过了 ,灯管没问题,想问下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我才修了一台MEIYI的显示器,故障就是屏闪,用点屏的测了,有一灯管有问题,好不容易换了灯管。装上,还是闪。最后又找原因,才知道高压板也出了问题,走了很多弯路啊

网友:
三星的通病是高压线圈坏,我用别的替换坏了好几个,后来找了个原装的才好

网友:
大多数都是高压包坏

网友:
楼主,你应该考虑一下MCU更换一下试试,三星的很多出现MCU损坏就是这样的故障,上周我刚修过一台三星的153V,故障现象一样,后来是换了MCU就ok了!!!

网友:
楼主你这种维修方法和思路  是不正确的 照你这种盲目的换,, 多走弯路不说或许还会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先用外接灯管检测 故障在什么位置,然后再用万能表测量故障具体 地方, 高压包可以通过用打阻值法 确定是否损坏 ,

网友:
谢谢楼上的高手,灯管换到另外机器上测试过了是好的,目前暂定故障为高压线圈,高压线圈常温的时候屏能显示大概5-10分钟,然后就是典型的闪黑,并且高压线圈温度高到摸到烫手!现等待备件中.....

网友:
另:想请教下楼上所说的打阻值法测好坏,烦请能说下具体操作方法吗?

网友:
网上有这种通病的配件卖的

网友:
943的高压包是不是有三种 一般用哪一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