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PRESARIO 2200 USB接口烧掉一个

楼主(2010-06-05):
拆开看一个贴片五脚IC 坏了,型号 ERF4P 大概是2*4毫米的大小,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芯片,可不可以改?

网友:
  有图纸最好了 如果没有图纸 5条腿的ic如果是我来猜 一般是一个电源进 一个电源出 一个地 一个使能 多出一个可能是有2个输出 你自己琢磨一下 如果你是搞修理的 你应该能找出来改的方法了吧

网友:
现在把其中的两脚短路,USB口可以用了,但是担心这样会不保护烧坏主板。

网友:
时间久拉会的。5v会进到势能端。

网友:
有一个不能用,跑下其他的U口的电路,从源头拉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