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回答,美格 AX970+纯平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

楼主(2010-06-05):
美格MAG AX970+纯平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
电脑

网友:
先接好主机信号线,按住其中一个键,再开机,不行按住两个开机,就是这样慢慢试

网友:
我也帮你找了一下,可是没有找到,你只有试了。
1、按住某键开机(或是插电源插头)。
2、按住组合键开机。
3、或是按住某键(或某几个键)停留一定的时间。
总之多试试。

网友:
全试了~~就是试不出来才发贴的,技术服务小组的高手们知道不?知道的指导下~~

网友:
确定按键是好的,按上面方法没有效果,那就真的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