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显示器电源输出电压是多少的问题

楼主(2010-06-05):
如题,市电经整流振荡加到变压器初级,请问次级一般输出的电压有几组,各是多少伏?不要笑我哦,我是新手!

网友:
50V:80V:+12V:-12V:5V 基本上就这些

网友:
50V行扫描供电
80V视放板供电
+12V和-12V场扫描供电
5V CPU和电源管理芯片供电
6.3V彩管灯丝供电(也有的是高压包提供)

网友:
显示器还没有遇上从包中引出灯丝电压的(也有可能是我见得少吧),因为显示器不象彩色电视那样固定行频。所以显示的灯丝供电一般都从电源中引出。

网友:
老的显示器有从包要的灯丝电压

网友:
确实如此,现在的显示器没有从包上取6.3V的了,主要行频是变化的

网友:
老的显示器有从包要的灯丝电压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给一份从高压包引灯丝电源的显示器图纸吗?谢谢!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时间去看 看显示器、工作原理呀,这样修显示器你觉得不累吗

网友:
不一定的,每个显示器不一样
+5V
+12V
-12V
-5V
以上肯定是有的(-5V一般很少有)
以上是整流稳压后的电压

网友:
严格来说,电源模块的反馈电压或供电绕组也算是这个开关变压器的次级。
至于说到显示器的灯丝电压不是来自高压包,我的看法不一样。如果说是因为显示器的行频变化,那很多采用双行管的显示器,他的高压部分频率是固定的。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为了让灯丝预热,在更短时间达到更好更稳定的图像,才从电源引出灯丝电压的,而且大多灯丝电压都不是直接由绕组整流提供,而是还加了一个三极管,究其原因也不过是为了提供更稳定的灯丝电压。
只是个人的看法,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