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液晶显示器的大范围问题

楼主(2010-06-05):
首先,本人是小鸟。开个小铺DIY的。对维修液晶显示器不懂。但板卡级维修过几台品牌的液晶。机器开不了,直接上网买个30多元的电源板换了就OK了。
现在,很多人拿液晶来修,很多现像是开不了机的。换电源板我会换,但是很多时碰到是山寨的,上网找不到型号的电源板和高压板。只能拿去代修,师傅多数都说是高压板问题,换了就行。
思考,拿去别人修都是换高压板,但一次收六七十,如果自己修的话不是赚得更多了。高压板我上网查过是20元以下。
问题:山寨液晶,换高压板,是不是一定要对上型号,不对上型号是不是要改电路的?样子一样的高压板,灯管的大小和数量一样的,可以代换不?要改电路吗?没有通用的?接上去不会把屏烧掉吧?
后续,把高压板这块问题了,再来学驱动板,(也有客人拿机来,现像是花屏之类的,拿去别人修都能修好,收费是60-70元。我收客人一百元,没得赚。)
总之,我是打算板卡级维修,哪里坏哪里换,一个这样的板子20-30元,收客人一百多客人是可以接受的。请求师傅指教板卡维修的方法。新手区看过了,不是很明,有高手总结出精简的方法就谢谢了。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论坛搜索一下高压板就会了。很简单会用烙铁就ok

网友:
如果自己不会,就到会的地方修,别把故障修复杂了。

网友:
基础学好了就有模有样了

网友:
改高压板就用3根线啊。供电,地。控制。亮度一般不接的。

网友:
目前电源高压一体板是通用的,都是输出12V和5V电压,如果驱动板需要3.3V,可以用1117由5V转。你只要看灯管是什么接口,就买什么接口的板子,板子引线标好了名称。

网友:
如果你那里是中心城市有大的电子市场,或者手头上配件全的话,可以搞板卡维修,如果和我一样是小地方,最好还是直接换板稳当。直接上手修理你可能会遇见,一、没有配件,修不下去;二、问题复杂半天弄不好;三、最严重的小问题修出大毛病。顾客三天两头催,会认为你技术不好,经常这样对店子的名声不好。我这里配件不是很全又没有电子市场,一般就进三四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高压条子留着,高压坏的加高压条子 ,电源坏直接换板,然后把坏板留下,要么自己慢慢修复,留着以后卖,要么直接拆配件用。至于驱动板坏的这直接在淘宝上找原配的,找不到原配的就能上万能的就上万能的,没有必要为了维修量不高的东西准备那么多的一时半会用不了的配件。我现在还存着开业时买的CRT配件,那东西用的越来越少,维修量越来越低,照这个趋势这东西就烂在手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好几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