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详解此图,多谢

楼主(2010-06-05):
请教高手详解此图     图中所标是否为IC的开启信号?

网友:
是开启信号,有问题就查一下那个N沟道的MOS

网友:
这个PWM显卡中用的比较多,现在GTS240  FBVDDQ部分就是采用此供电

网友:
 FS_DIS
  这个引脚可以调整开关频率。从FS_DIS销连接电阻上增加的开关频率。这个引脚也提供了关闭功能,利用逻辑信号
  把这个引脚电压拉低,可以产生输出
照PDF翻译的
FS_DIS
This pin be allowed to adjust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Connect a resistor from FS_DIS pin to the ground to
increase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 This pin also provides
shutdown function, use an open drain logic signal to
pull this pin low to disable both outputs, leave open to
enable both outputs.

网友:
这个单相供电的上网本上也不少,尤其是这个公司的。

网友:
就是个开启信号,做为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