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fx-m7 不亮

楼主(2010-06-05):
661fx-m7 开机有自检声但是不亮
码是这么跑的
00-d0-d1-d2-d3-d4-d5-d6-10-77
量显卡阻值正常R.G.B.94.93.94行.场645.640
插独立的显卡也不亮
俺怀疑是BIOS的问题俺还没有编程器哭哭
求高手教教小弟
显卡

网友:
有没插键盘,键盘是否亮灯,按NUMLK键有反应没

网友:
刷BIOS吧 没编程器就不行

网友:
还一个字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