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怎么拆壳?

楼主(2010-06-05):
哪位兄弟告诉我一下,LG w1934s怎么拆壳,插在底座处的两个螺丝怎么去掉?我是家用的显示器坏了,拆了自己看看.

网友:
你只要把后座拿了就行。没有螺丝的。。。全凭去翘。这个LG很难拆。还有飞利浦的。你拿个平面的东西。。。平螺丝刀也行。。尽量薄点。。。先翘下边,这样有印也在下边吗?看着好看点。必须要有一个印。。翘开一个口就OK了。后面就好翘了。

网友:
边看边拆,没有拆不开的

网友:
死心了,自己用的电脑,黑屏了,在淘宝上买了四根灯管准备自己换.我是搞主板的,没玩过显示器.第一次拆液晶,看大家都说换灯管要小心,我换灯管是小心了,也点亮了,就是组装时液晶面板放到塑料框内时没放好,锁螺丝时候只听见咔嚓一声,面板边缘处裂了大概0.5cm,继续组装,装好后上电,亮是亮了,左上角边缘处有0.5cm宽度花屏了.好郁闷啊,准备换个22的.

网友:
拿把水果刀,冲下面温柔的撬,这款机子卡口很多的的确不好开。

网友:
真是可惜,下次我帮你修显示器,你帮我修主板

网友:
用手指从前面掰

网友:
我也有一台出问题,亮一下就黑屏,准备换灯管,请问一下屏线怎么取下?好象有锡纸贴住的位置,底下粘在下面金属板上了,接屏的那一边的卡扣不知道怎么打开。换灯管一定要拆开这里吧?

网友:
主板都修了,这液晶......
越整越坏了。
拆液晶时坐子拆完,还要看看四周和坐下有没有螺丝。之后就用电话一样厚的工具小心慢慢的拆壳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出问题,亮一下就黑屏,准备换灯管,请问一下屏线怎么取下?好象有锡纸贴住的位置,底下粘在下面 ...
引用 网友A:

今天终于一横心,把屏打开了,屏线接屏驱动电路那端没拆下来,直接拨了接驱动控制板那端。

发现我这个亮一下就黑屏,也是因为灯管引脚断线了。一根灯管的接地管(那条细线)在灯管根部断了,接了一段线焊上,生怕把灯管焊坏了,所幸没事。

还有就是装回去的时候,上铁框千万要小心,我装回去还按拆出来的方法,压碎了屏的一个角,还好屏没事。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把屏从屏框里拿出来,先放到上了灯管那一部分的框架里,再将屏框往上扣。

关于1934S亮一下黑屏的问题,已拜读了坛中很多的相关文章,今天终于修好了,谢谢!

网友(2010-07-07):
用手指从前面掰,底座的螺丝是从里面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