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7系列-9系列核心显卡花屏大家是如何测试的?

楼主(2010-06-05):
希望大家能举出例子,这样对新手和维修同行也可以在平时维修中能够起到经验上的帮助
举出例子后最好加以说明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69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回贴后,说明原因的给以加分鼓励

网友:
先用软件测试,对于一个点的,直接加焊GPU,对于整个显存的数据位的,先测VREF电压。

网友:
现在这个核心的显卡也不怎么值钱了,没必要花太多时间去一一打值来断哪里出问题。

网友:
花屏不用想,我一般是看故障现象是什么样子。这个要平时多去注意,像刷错BIOS的话也会导致花屏,而且整个屏幕什么都看不到,还有显存的DC-DC转换电路出问题也是这样的问题,,其它的花屏一般我是先测试。再看看是显存坏了还是显存周边的器件坏了等,最后再去动GPU。

网友:
如果是A卡直接加焊GPU  如果是N卡,一般不动手

网友:
对于判断是否ROM不良,对于A卡可以直接加焊GPU测试

网友:
我一般只加焊GPU

网友:
本人认为,先看花的程度,小花(能看清字符)查供电,滤波。。。;大花(看不清字符)用软件检测并打值,从而最终定位;DOS不花而进系统花,直接干GPU,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网友:
我们条件差的小店,一斑是先打扫卫生,看有无烧,掉件。上板测供电,如无异常,有花屏。逐个撤显存颗粒,撤一个上一个一直到不花。撤完乃花,加焊GPU,加焊不成功3元甩。

网友:
我想问下,如果是供电不正常,ROM 损坏,GPU 空焊引起的花屏。在用软件测试。会显示什么样的效果呢,也是不是显示哪个数据位出错 ?
那这样,如果前面的问题没发现 而直接加焊更换显存,不是走了很多弯路?

上面的问题会引起数据位报错吗 ?

网友:
一般有跳跃的线或者屏幕局部花的或者内外屏都是一样的花法显卡芯片坏了居多,如果内屏没显示,外屏花,而且花的类型是一个个字或者是乱码花,这种情况显存居多

网友:
正常情况下,花屏的卡除非FBVDDQ不正常,我们需要去修供电,对于ROM损坏,我们只要针对N卡还是A卡就可以测试具体是BIOSROM还是ROM坏。。。对于GPU空焊的我们可以打相应脚的数据和公共地址线来确实,
地址线错误会连续出错,(打值可以找出故障点)

网友:
乐天,你还记得我发的一个铭鑫的6200ADDR2 128M 的AGP 的显卡吗? 我在坛里发帖求BIOS,你给了我几个,没用,然后我下载个小影霸,128M 64BIT,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刷上,在NVFLASH -C 下只能显示GEFORE 6200.  下面两行显示ID 什么的,都是 ,UNKNOWN.NOFOUND 之类的。
但是重启的时候,可以显示了 ,但是小花。用MATS6 测试全部报错 从A0-A64。
然后有MARS4.78 报错 A09,A11
加焊 逆时针第一个颗粒,无果。

乐天你说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到底是 ROM,还是现存颗粒?

GPU 供电是 1.26 ,显存2.0 。VREF 1.0

网友:
我接到显卡,先清灰,看有无掉件,查供电,测试,

网友:
乐天,你还记得我发的一个铭鑫的6200ADDR2 128M 的AGP 的显卡吗? 我在坛里发帖求BIOS,你给了我几个,没用, ...
引用 网友A:

以后不要用MATS6测试了,这个软件有漏洞的,你打一下值呀,这样最好确实呀,现在不是亮了吗,你进DOS下再次读出BIOS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依然是读不出来?  所以我很踌躇 到底是ROM 坏,还是A09,A11 的那个现存坏?  可惜我没这样的显存,替换下就好了 哦 !!!  真郁闷,太纠结了。。。。。

网友:
ROM读不出来很有可能BIOS不良,如果BIOS坏会照成开机大花的

网友:
我只修过7系列的卡,大约40-50片吧,过程是:
1、目测:有无掉件和电容鼓包、散热片与GPU的结合紧密与否;
2、上板测电压,不仅仅是GPU和显存的电压,再看花屏的情况,是大花、小花、中花?
3、加焊GPU,这一步经验和工具很重要,我改造了一下850的吹头,做了一个50mm直径的不锈钢吹嘴,高约35mm,刚好把GPU盖住,加热均匀,成功率在90%以上。
4、通过以上3步还花的,再用软件定位显存。

网友:
新手可以参考楼上会员提供的方法,不过还是要把自己的基础练好为先

网友:
先看有无掉件,然后测试电压 显存电压不对也会花,正常了看大花还是小花小花查报错显存加焊显存,在不行就家焊GPU 丛植,

网友:
如果进系统花屏,那你再进一下BIOS看看是否也花屏,如果此时不花屏说明是显存坏了,因为进BIOS是不占用显存的,如果此时也花屏说明显卡有问题,先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还不行那只有换了。

网友(点评):
思路还可以

网友:
1、电容是否鼓包,鼓了就换
2、看是不是三星显存,是的话看看是不是有问题那批(这个时候的DDR3特多)
3、看花的情况,点花还是线花,能不能进系统
4、MATS测试看掉几个位,如果多的话有可能是显存
5、看显卡有没有变型(这个很重要,如果有扭曲的话空的几率特大,基本上都是给上两刻钉的散热器拉坏的)上炉烤,这个基本上GPU是不会坏的,空的多,如果板扭曲了的话烤的时候压正回来,如果显存挂了就不买了,有得拆就拆。现在这卡不怎么值钱,不值得买显存来换。
6,修好后换上超频三的银子散热器,最好上全4个钉,这样卡不容易变形。

网友:
1.先上機測試了解故障情況
2.檢查元件有無脫落 或電容突起
3.檢查gpu 顯存電壓
4 可開機 花屏 軟體測試 或gpu加焊 再測試
目前小弟能力只到這邊

网友:
1、先看显卡有没有掉件,清洗。
2、测显存电压,显存电压不正常直接影响花屏。
3、如果是三星颗粒花屏,大多是显存不良造成。测出直接换颗粒。
4、NV卡加焊GPU,A卡大多GPU坏。A卡花屏的修好的很少。
5、小点点花屏的,打三D游戏花的卡,多是GPU不良。
6、BIOS不对,改频率都会造成花屏。

网友:
外观判断是否有明显坏件,或磕掉的件,然后测供电,再就是rom,现存,gpu

网友:
我修的是N卡,对于这种情况先用软件测试,如果能测出点位只有不存在点位短路的话,先加热memory,然后才加热GPU。N卡花屏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我维修显卡 首先看显卡是否有掉件或烧伤 在打供电的阻值是否有短路 遇到花屏的用软件测试 还有一定要注意观察的是GPU散热问题 在去根据测试的结果去判断是显存颗粒的故障还是加焊GPU 但是GPU还是放在最后去动 除非像5200这样散热量很大的显卡 大多数是GPU虚焊导致的花屏 这个就得自己积累经验了 我也是刚学修卡不长时间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乐天老师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点评):
打一下VCC12V和12VBUS就可以了,其它的不用测就可以加电测试了

网友:
在这里只针对7系列以上的PCI-E显卡,对于AGP部分供电的不在讨论了,AGP需要测的比较少,没有短路和断线的就测一下A2  A3然后就可以加电了

网友:
请问服务小组,用怎样的软件检测呢?在哪里找的到呢!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0-07-20):
看外表有无损坏掉件  一排耦合电容打值过去,量电压 ,还不见异样 就把电解电容换了,还不见异象就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