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慢慢白屏一会就有好了

楼主(2010-06-05):
各位高手接了一个杂牌显示器,一开始正常用一会就慢慢白屏,驱动板换过,不行,这是哪的事

网友:
屏的事,技术好的应该可以修一修

网友:
一般这时屏上什么坏了啊
主芯片吗

网友:
如果你用驱动板套过没有改善,在用高压条试试

网友:
楼主的屏是不是 刚开机几秒能显示,之后慢慢就白屏了。我见到过一组装的显示器也是这样。驱动板上有一个屏供电的跳线。一边是3.3V另一边是5V的。本来是跳到3.3V的,我把它跳到5V就好了。估计是屏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