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通电无用(已解决)

楼主(2010-06-05):
键盘的1脚1600左右欧4脚484欧5脚655欧,鼠标1脚656欧 4脚485欧 5脚1444欧,看起来是键盘的1脚和鼠标的5脚有问题,把链接的贴片电容去了没用,再后面是电感和一个750的排阻再后是222的排阻,750的排阻能用什么换不?

网友:
仔细跑线发现阻值不正常的是短线了,查了IO是W83627THF-A的引脚定义飞线后正常

网友:
是断线了还是?
  lz 没有写清楚啊?

网友:
断线的话阻值应该是无穷大的多啊

网友:
楼主写的是断线了吧。

网友:
线路中可能扩孔了。